xip问题

楼主:
看了付金子的文章http://kingsundi.bokee.com/viewdiary.176607564.html
自己也做了个multi-xip 生成的文件如下xipkernel.bin xip.bin xip.nb0 chain.bin nk.bin
这几个文件如何下载,通过什么工具下载,我的bootloader是优龙的,板子可以烧写扬创的NBOOT1ST.BIN NBOOT2ND.BIN利用扬创提供EBOOT可以烧写NB0,烧写成功可以看到桌面,但用NBOOT引导就就出错,优龙的没错误,请各位建议下使用那种工具和引导方式。
生成的xipkernel.bin用工具viewbin
iewBin... xipkernel.bin
Image Start = 0x8C200000, length = 0x00097D7C
                Start address = 0x00000000
Checking record #3 for potential TOC (ROMOFFSET = 0x00000000)
Found pTOC  = 0x8c20007c
ROMOFFSET = 0x00000000

ROMHDR ----------------------------------------
    DLL First           : 0x02000000
    DLL Last            : 0x02000000
    Physical First      : 0x8C200000
    Physical Last       : 0x8C297D7C
    RAM Start           : 0x8D040000
    RAM Free            : 0x8D08F000
    RAM End             : 0x90000000
    Kernel flags        : 0x00000000
    Prof Symbol Offset  : 0x00000000
    Num Copy Entries    :          0
    Copy Entries Offset : 0x00000000
    Num Modules         :          0
    Num Files           :         10
    Kernel Debugger     :         No
    CPU                 :     0x01c2 (Thumb)
    Extensions          : 0x00000000

MODULES ---------------------------------------

FILES ----------------------------------------
     11/25/2008  06:56:46  CHRS     146247     277504                    nk.exe (ROM 0x8C201000)
     11/25/2008  06:57:10  CHRS     252929     556544               coredll.dll (ROM 0x8C224B48)
     11/25/2008  06:57:10  CHRS     110775     220672               filesys.exe (ROM 0x8C26274C)
     11/24/2008  12:48:52  CHRS       6991      13824                 binfs.dll (ROM 0x8C27D804)
     11/24/2008  12:46:15  CHRS      37437      79872                fsdmgr.dll (ROM 0x8C27F354)
     11/24/2008  12:46:40  CHRS       5907      13824                 ceddk.dll (ROM 0x8C288594)
     11/25/2008  01:27:58  CHRS      10865      23552              FlashDrv.dll (ROM 0x8C289CA8)
     11/25/2008  06:57:09  CHRS       5164      36864                   boot.hv (ROM 0x8C28C71C)
     11/25/2008  06:57:09  CHRS      35099     147456                default.hv (ROM 0x8C28DB48)
     11/25/2008  06:57:09  CHRS       6423      40960                   user.hv (ROM 0x8C296464)
Done.
ViewBin... xipkernel
Error opening xipkernel
ViewBin... xipkernel
Error opening xipkernel
ViewBin... xipkernel
Error opening xipkernel
所有的都按照帖子提示做了,但是在这里变少了FATFSD.DLL FATUTIL.DL MSPART.DLL 请各位指点下是那出问题了!!!
分不够可以在加!!

网友:
肯定是烧XIP.bin或者是XIP.nb0,关键是看bootloader怎么做的?一个需要解压,一个不需要解压
看起来XIPKERNEL里还是少了一些必须的文件

网友A:
哦,这个XIP和木multi bin是一回事吗?

网友B:
在论坛上看了,优龙的不能低格NAND所以只有EBOOT了,xipkernel.bin少了文件怎么修改啊

网友:
从网上看了有的人说先烧写XIPKERNEL,在烧写xip,如果使用网络就烧写BIN,U口就用NB0,具体的操作和下载地址是多啊,高手明示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哦,这个XIP和木multi bin是一回事吗?

记得在4.2的时候叫XIP,5.0就叫Binfs了,所以我也不知道你指的是不是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论坛上看了,优龙的不能低格NAND所以只有EBOOT了,xipkernel.bin少了文件怎么修改啊

这个不简单吗?这是根据ce.bib文件来的,找到相应的BIB文件,把它从NK里改过来不就行了
一般会用一个脚本来做这件事

网友:
把整个XIP.nb0原封不动的烧进去,然后读出来的时候只需要读出Xipkernel+chain的大小到RAM,再跳到RAM里运行就OK了
当然这其中还有不少问题,自己多看看文档吧,不是三言两语可以全讲明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在论坛上看了,优龙的不能低格NAND所以只有EBOOT了,xipkernel.bin少了文件怎么修改啊

这个不简单吗?这是根据ce.bib文件来的,找到相应的BIB文件,把它从NK里改过来不就行了
一般会用一个脚本来做这件事

哈哈,我的就是优龙的BIOS
优龙的烧写快,
但是致命的弱点,就是不支持binfs
我前几天刚想移植微软的代码到ADS实现binfs分区格式,然后试试multibin

hzdysymbol,这个binfs就是有处理那些NK文件的功能,所以得改动不少才行。

网友C:
binfs也是一种文件系统,专门设计给存放Image用的,它只有系统需要的时候才会被加载
所有放在NK里的文件一开始都不会被加载,只有在被使用到的时候通过Binfs动态加载
另外其实无论是什么Bootloader都可以支持Binfs,我以前也在ADS的bootloader上实现过Binfs

网友:
引用 网友C:
binfs也是一种文件系统,专门设计给存放Image用的,它只有系统需要的时候才会被加载
所有放在NK里的文件一开始都不会被加载,只有在被使用到的时候通过Binfs动态加载
另外其实无论是什么Bootloader都可以支持Binfs,我以前也在ADS的bootloader上实现过Binfs

能不能分享一下经验呢?

对这个ADS的bootloader我有点疑惑。

他并没有什么binfs以及FAT分区功能,也就是说,根本没有在flash上写MBR的一些东西。
不知道为什么他却能加载文件系统,识别盘符。

据我的经验,如果使用eboot,不格式化binfs和FAT分区,是不能发现盘符的。只能加载RAM文件系统。

请指点一下小弟哦

网友D:
真晕。。。为什么不直接用eboot来做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D:
真晕。。。为什么不直接用eboot来做呢?

eboot烧写慢,繁琐。用到并口
但是ADS的非常快,我只要用JLINK烧写一下子就可以了。
并且这个ADS bootloader有这个好处,无论你换什么BSP,我都不用改。

烧写速度是eboot的10倍。这个用在生产上可以节省多少时间啊。

所以搞个binfs分区功能上去,搞个multibin简直是完美了。
再说开发难度绝对比在PB下低。

网友:
引用 网友A:

eboot烧写慢,繁琐。用到并口
但是ADS的非常快,我只要用JLINK烧写一下子就可以了。
并且这个ADS bootloader有这个好处,无论你换什么BSP,我都不用改。

烧写速度是eboot的10倍。这个用在生产上可以节省多少时间啊。

所以搞个binfs分区功能上去,搞个multibin简直是完美了。
再说开发难度绝对比在PB下低。

。。。eboot也可以用JLINK烧写吧

网友:
标记一下!!!!

网友:
楼主,我也做过一样的事情,烧XIP.bin,但EBOOT一定要支持才行,要先格式化为binfs

网友:
eboot可以用JLINK烧写?这个真没有听说

就算eboot可以,nboot可以吗?

总之ADS都是就是一个,一次性烧写完毕。

网友:
这么多人关心啊,谢谢了!!下载XIP.BIN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