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运行

楼主(2008-09-12):
单片机运行
我用两个单片机进行通讯,通过灯来指示通讯状态!一个发送命令(发送时LED1=~LED1),一个接收命令并返回信息(接收时LED2=~LED2)。
可是上电后有时候接收模块的灯不会变化,也就是接收不到数据,有时候上电就能显示LED2是随LED1变化的,为什么出现这种情况?我该怎么解决?
大虾们帮帮忙,感激不尽!!
上电
信息

网友A:
刚得问题解决了!
不过还有个问题,想再请教一下:
有谁做过串口转CAN?
怎么把串口接收到的数据通过CAN接口发送出去?

网友B:
直接加一个转换模块,

网友C:
我的模块就是CAN转串口的,我是想问程序上串口接收到数据后需要怎么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