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与混合信号

楼主:
微控制器MCU
DSP与ARM处理器
ST MEMES传感器创意设计大赛
意法半导体-低功耗射频
MEMS传感器
ADI工业技术
ARM技术
Linux与安卓
实时操作系统RTOS
编程基础
国产MCU
瑞萨电子MCU
51单片机
电机驱动控制(Motor Control)
TI 模拟与混合信号
开关电源学习小组
LED专区
TI 模拟与混合信号
TI无线连接
测试/测量
电路观察室
maychang趣味电子技术课堂
ADI工业技术
东芝光电继电器TLP3547评测专区
MAX32630FTHR设计大赛专区
MicroPython开源版块
创新实验室
以拆会友
ON和Avnet物联网创新设计大赛
聊聊笑笑闹闹
求职招聘
为我们提建议&公告
ADI工业技术论坛
ADI工业技术论坛
平台选择
xyxzh
xyxzh

网友A(2008-06-06):
平台选择
请问以上各位:用evc写了一个程序,开始用MFC向导选择的是arm平台,后来写好程序后改用在X86上,就在配置里作了改动,改用了X86,但Build时,老是报错,意思大概是后来配置的平台与目标平台不匹配。请高手指点。

网友B:
重建个工程算了,然后把需要的文件添加进来

网友C:
如果在建立工程时,没有选择支持多个平台的话,只能按LS所说重建工程

网友D:
最起码也要先build->clean,然后再build->rebuild all。
如果不行,可能就只有重建工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