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牙串口开发

楼主:
WINCE下 开发一个蓝牙串口通讯的小软件.用在PDA手机上.软件用来主动搜索其他蓝牙设备.

网友:
急寻高手解决,有能者请留一联系方式.

网友:
蓝牙串口通讯?
哪家的蓝牙模块?WM还是CE.NET

网友:
这个功能,带蓝牙的PDA应该都带了吧。

网友:
PDA手机上是带蓝牙串口,但目前的情况是PDA手机上的蓝牙无法和我的设备的蓝牙连通.现在希望能开发一个小程序,能让他们连通就好了.买的蓝牙芯片是南京国春电气的GC-06插针式串口转蓝牙模块.

网友:
1.需要知道串口是第几个。COM1: COM2: OR COMX....
2.需要蓝牙部分的使用手册,例如AT command list datasheet之类。。。
3.需要知道你系统如何定制的。WM的话不太熟悉,WINCE.NET还稍微了解些。不过都差不多。

网友:
偶也很需要这些东西,到处找啊

网友:
1、逐个查
2、蓝牙使用手册,和AT命令的关系不是那么大,两者没有直接关系。

3、用 MS 的系统,MSDN是好帮手

网友:
国春的用过几块,还挺好的

网友:
我也正在了解这块!

网友:
直接到www.wavesen.com下载应用软件就可以了。
广州汇承的蓝牙串口模块,有WM 或CE下的串口助手软件,可以直接下载到WM或CE下使用了。
这个PDA的串口助手软件和蓝牙关系不大,
HC的蓝牙本身也有AT命令,可以修改蓝牙的名字、密码、波特率、等等,还是比较方便的。
但要注意到是,这个公司的模块分主从两种,从模块可以和主模块配对,也可以和别的USB适配器配对,
最好使用从模块,用途更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