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riverStudio安装后,测试程序不能编译的问题!!!!!急回!!!!

楼主:
安装以下软件:,VisualStudio6.0,Windows2000DDK,以及DriverStudio.安顺序安装的.

在vc++6.0中
(1) 选择菜单File\Open Workspace。打开位于DriverStudio\DriverWorks\Source\vdwlibs.dsw的工作空间文件。
(2)在vc++6.0中以包含了2000DDK中的头文件'ntddk.h'
(3)“DriverStudio”中选择“DriverWizard”,之后按对话框的提示填写项目名称及所在目录。
(4) 选择菜单Build\Batch Build,在弹出的对话框架中选择你想编译的库。
(5) 点击对话框中的Build即可编译你选择的库。

可我在"开始->程序"中找不到以下的“Setup DDK and Start MSVC”来启动VC IDE。
        这个快捷方式所指向的程序,会进行一些必要的设置,
        然后再启动VC IDE,这样我们的程序就可以使用DDK和DW的头文件和库了。

我测试了一下自带的程序后出现以下的错误:
-------------------Configuration: Test_myusb - Win32 Checked--------------------
Compiling...
Test_myusb.cpp
driver1.c
d:\myusb\driver1\driver\pch.h(17) : fatal error C1083: Cannot open include file: 'ntddk.h':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Error executing cl.exe.

Test_myusb.exe - 1 error(s), 0 warning(s)

网友:
可以做以下的尝试,看看能不能解决问题:

在VC中,点击菜单选择 Tools -> Options -> Directories,进入页面后将DDK的头文件目录和库文件目录依次加入到"Include files"和"Library files"下面的列表中(记得一定是有文件的目录,加入前现看一下该目录是否有文件),再进行编译。

网友:
可以参照我在驱动开发网上发过的一个小软件。

标题是 “实用软件:自动配置VC++与DDK2000驱动开发环境的软件”
网址是  http://bbs.driverdevelop.com/htm_data/11/0411/81148.html

网友:
没遇到过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