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问一个串口问题

楼主:
今天调试一个串口程序,上位机用的串口调试助手,电路板上的处理器为arm7.
arm7中的应用程序所做的是:接收串口信息,打印出接收到的信息,校验,校验无误后处理.
刚开始的时候接收到的串口信息比如是:TOVC0200000069ba020f34这是没有问题的,串口调试助手选择自动发送.这样会连着发很多同样的命令串.
  刚开始的时候,接收无误(根据打印出的信息判断),可是发送一段时间后接收到的信息是这样的:
T    O    V    C    0   2...........3     4
这样的命令串,大概字符间都有9个字节长度左右的空格,导致校验错误,有没有大侠知道为什么??

网友:
没看明白
顶下

网友:
可能的2个原因:
1. 波特率不是很准,连续工作是误差累计
2. 存在窄脉冲的杂讯,收到的数据类似0XFF.

建议,用16进制数据显示观察下具体的数据为多少.

网友:
可能是波特率不准确造成的

网友:
你的收发是异步方式吧,检查看看波特率设置够不够精准

网友:
上次我碰到过202的一个电容假焊出现这个现象过,有时对,有时错

网友:
对啊,空格就是FF.
raker0101像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处理啊?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网友:
应该不是波特率的问题,因为波特率不是软件中计算的,而是烧程序到芯片的时候用的软件Flash Development Toolkit 2.2选择的,这个设置和串口调试助手的设置参数一致,应该不会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