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dowsCE.net 4.2目录解析

楼主:
windowsCE的目录结构巨大而庞杂,尽管windowsCE的帮助对这个庞大的目录结构进行了说明仍然有很多目录下对应的代码在windowsCE help没有介绍其具体用途,下面就将windowsCE的目录结构进行简单的介绍。
1.SDK
在windowsCE.net4.2的根目录下存在PLATFORM,PRIVATE,SDK,OTHERS,PUBLIC五个目录。SDK是其中最为简单的一个目录结构SDK\BIN\I386下所存放的就是开发所需要的工具集,编译器等等,在这里我就不再啰嗦了。
The SDK directory contains tools that are used by Platform Builder. However,
it does not contain the tools that are used to build the image. The tools
contained by the SDK directory are:
.. Processor compilers
This directory contains the cross compilers and assemblers for supported
platforms.
.. Development tools
This directory contains the tools such as, Error Lookup, GuidGen, and Link
and Nmake.
.. Miscellaneous utilites
This directory contains the utilities, such as Zoomin, and Windiff.

网友:
2.other
这个目录下的内容比较杂,有诸如ATL,MFC的头文件,运行库等开发应用程序所需的库文件和其一部分代码。其中有个文件目录对开发系统来说是比较重要的,就是CETK的客户端OTHERS\WCETK,通过该目录下的文件可以订制自己的Windows CE .NET Test Kit客户端。
The Others directory contains all the Windows CE runtime libraries and
headers, components for .NET Compact Frameworks, and Samples for ATL
and MFC. The Others directory contains the following subdirectories:
.. ATL
This directory contains ATL headers, libraries and source code for
debugging. The library debug symbols are also included.
.. DOTNET
This directory contains the .NET processor specific binaries and portable
.NET Compact Framework files.
.. MFC
This directory contains MFC Headers, Libraries and Source Code for
debugging. The library debug symbols are also included.
.. SAMPLES
This directory contains the MFC and ATL sample applications.
.. WCETK
This directory contains the Windows CE Test Kit (CETK) processor
specific binaries. CETK provides tests for each class of devices. Within the
CETK, you can choose the appropriate test to perform on your device driver
and the tool remotely runs the tests on your target device.

网友:
3.PLATFORM
PLATFORM下存放的就是传说中的BSP了,这些BSP提供对各种开发板的硬件抽象层,bootloader,soc驱动等资源,由此可见这个目录下的资源是硬件相关的,一般说来该目录下每个文件夹都对应一个SDB的,下面以SMDK2410为例说明platform目录结构的内容.
|platform|--smdk2410----|--CESYSGEN
   |--DRIVERS------|--DISPLAY
   |  |--DRVLIB
   |  |--KEYBD
   |  |--PCMCIA
   |  |--PWRBTN
   |  |--SERIAL
   |  |--TOUCHP
   |  |--USB
   |  |--WAVCLICK
   |  |--WAVEDEV
   |--EBOOT--------|--ARM
   |  |--BIN
   |--FILES--------|--INTLTRNS
   |--GWE----------|--BUILDEXE
   |  |--NLEDDRV
   |--INC  |
   |--KERNEL-------|--BUILDEXE-----|--KERN
   |  |  |--KERNKITL
   |  |  |--KERNKITLPROF
   |  |--HAL
   |  |--PROFILER
   |--NAND*
   |--UTILITIES*
其中NAND和UTILITIES是2410的bsp特有的,NAND包含的是以NANDFLASH为启动介质的启动代码,UTILITIES里面的内容是包含调试信息的可执行文件-三星的测试程序(用ADS的调试器AXD就可以使用该文件)。
CESYSGEN一般都只有一个叫makefile的文件,通常该文件指向$(_WINCEROOT)\public\common\cesysgen\CeSysgenPlatform.mak 也就是公共的platform生成文件,该文件为产生windowsCE项目提供支持。
DRIVER目录下的内容也是很直接的,也就是各种soc的设备和板载设备的驱动。例如:display就是lcd控制器的驱动,keybd就是键盘驱动等等

由于帖子发不下所有内容,更多内容查看网址:http://www.hzlitai.com.cn/article/ARM9-article/system/20080116124280.html

网友:
好象发错地方了说,路盲连逛网站也盲说。晕死~~~~

网友:
恭喜你。

发在这里也行。

网友:
都只能发这么几个字的害我弄好好多次~~~~

网友:
发这儿挺不错的呀,正合适。你还想跑哪里去?

网友:
好像还没有发完哦 五个文件夹的吗 呵呵

网友:
很长的啊~~~一贴贴发死去的~~~~哪个地方可以一次发完的啊~~~要看的人自己点下面的网址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