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 通信切换问题

楼主(2008-03-06):
485 通信切换问题
我的嵌入式设备跟另一个单片机通过485通信,485是半双工的,对方收到数据以后,马上返回结果.因为是半双工,我发完以后,如果马上切换到收的状态,有可能芯片都还没发完数据,如果切换得太快,可能对方已经发完了返回数据,但我这边什么也没收到?请问怎么计算切换时候,或者叫对方做个延时????
数据

网友A:
485芯片发收切换本身就有个切换时间的问题,比如发完后转接收要加个延时,这个时间足够嵌入式设备发完数据并切换到接收状态了,也足够单片机接收数据切换到发收数据了。只是嵌入式的等待的延时要比单片机短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