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B程序能在WCE上跑?

楼主:
我还想问大家一个问题:VB写的程序能在WCE 4.2上跑吗

网友:
EVB程序可以

网友:
pc上跑的程序一般来说不能直接放到ce下跑

网友:
不可以跑

网友:
vb只能编译widows下跑的,有个EVB编译的才能在CE上跑

网友:
看了看书,说是VB.Net写的可以在WCE 4.2上跑,EVB写的只可以在WCE3.0之前版本上跑

网友:
VB.Net也是要建立的智能设备工程的才行。

普通的VB.Net程序是不能的。

网友:
VB.net 可以~~前提要先打CE的补丁~EVB只能运行在CE4.2之前的版本

网友:
我这里已经有跑的先例了,只是最近通讯口一直没有通过实在苦恼,但界面可以设计的很漂亮的,我支持楼主的做法,方法是用VS2003(5)建立一个基于智能设备VB.NET 的项目,建立后想办法把它下载到自己的硬件平台上,执行!开始什么也不用写代码,如果设备上已经出了界面(空的),说明已经搭建成功了,或者先用模拟器也可以.

网友:
VS2005 有wince的仿真环境 可以直接做wince跑的

网友:
其实就是vb.net  但是要注意ce的 .net cf版本 跟pc上是不一样的 这是个精简版本

网友:
在VS2005,VB可以在WNCE5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