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I驱动的问题

楼主:
参考了2410下的驱动,写了个SPI驱动,可是在串口只看到
SPI : DLL_PROCESS_ATTACH
SPI: DLL_PROCESS_DETACH

已经确定添加到.reg和.bib文件正确,请问是什么原因啊???
摘取部分代码:
BOOL WINAPI
DllEntry(HANDLE hInstDLL,
              DWORD dwReason,
              LPVOID lpvReserved)
{
    switch(dwReason)
    {

            case DLL_PROCESS_ATTACH:
                                RETAILMSG(1, (TEXT("SPI : DLL_PROCESS_ATTACH\r\n")));
                                DisableThreadLibraryCalls((HMODULE) hInstDLL);
                                break;

                case DLL_PROCESS_DETACH:
                                RETAILMSG(1, (TEXT("SPI: DLL_PROCESS_DETACH\r\n")));
                                break;
    }

    return TRUE;
}

BOOL
SPI_Init(DWORD dwContext)
{
        RETAILMSG(1,(TEXT("PMSINGS: SPI_ INIT\n")));
//          SPI_InitAddrIO();
//          SPI_InitAddrSPI();
//        InitSPI();

        return TRUE;
}
请教高手

网友:
确定驱动被成功加载了吗? 在ACTIVE健下有这个驱动吗?

网友:
SPI_Init()没被走到吗???
Attach&Detach,走得很正常啊

网友:
现在驱动能够正常进去,但是怎么测试SPI驱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