驱动编译问题,跪求答案?

楼主:
编译提示信息如下:
1>------ 已启动生成: 项目: Inline_ObOpenObjectByPointer.WXP, 配置: WXP checked Win32 ------
1>正在执行生成文件项目操作
1>OSR DDKBUILD.CMD V7.2 (2008-04-14) - OSR, Open Systems Resources, Inc.
1>DDKBLD: >> Setting custom environment variables [ddkbldenv.cmd] ...
1>DDKBLD: << Finished setting custom environment variables [ddkbldenv.cmd] ...
1>DDKBLD: >> Performing pre-build steps [ddkprebld.cmd] ...
1>DDKBLD: New build number is 18 ...
1>DDKBLD: << Finished pre-build steps [ddkprebld.cmd] ...
1>DDKBLD: WXP (checked) using the Windows XP DDK and %WXPBASE%
1>DDKBLD: Directory: D:\projects\INLINE~1\INLINE~1
1>DDKBLD: WXPBASE: C:\WINDDK\2600
1>DDKBLD: Run build -Ze -MI for checked version in .
1>BUILD: Object root set to: ==> objchk
1>BUILD: Adding /Y to COPYCMD so xcopy ops won't hang.
1>BUILD: /i switch ignored
1>BUILD: Using 2 child processes
1>BUILD: Compile and Link for i386
1>BUILD: Examining d:\projects\inline~1\inline~1 directory for files to compile.
1>    d:\projects\inline~1\inline~1
1>BUILD: Compiling d:\projects\inline~1\inline~1 directory
1>BUILD: Linking d:\projects\inline~1\inline~1 directory
1>1>Linking Executable - objchk\i386\inline_obopenobjectbypointer.sys for i386
1>inline_obopenobjectbypointer.obj() : error LNK2019: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__declspec(dllimport) long __stdcall ObOpenObjectByPointer(void *,unsigned long,struct _ACCESS_STATE *,unsigned long,struct _OBJECT_TYPE *,char,void * *)" (__imp_?ObOpenObjectByPointer@@YGJPAXKPAU_ACCESS_STATE@@KPAU_OBJECT_TYPE@@DPAPAX@Z) referenced in function "void __stdcall StopHook(void)" (?StopHook@@YGXXZ)
1>inline_obopenobjectbypointer.obj() : error LNK2019: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__declspec(dllimport) struct _EPROCESS * __stdcall IoThreadToProcess(struct _ETHREAD *)" (__imp_?IoThreadToProcess@@YGPAU_EPROCESS@@PAU_ETHREAD@@@Z) referenced in function "long __stdcall fake_ObOpenObjectByPointer(void *,unsigned long,struct _ACCESS_STATE *,unsigned long,struct _OBJECT_TYPE *,char,void * *)" (?fake_ObOpenObjectByPointer@@YGJPAXKPAU_ACCESS_STATE@@KPAU_OBJECT_TYPE@@DPAPAX@Z)
1>inline_obopenobjectbypointer.obj() : error LNK2001: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struct _OBJECT_TYPE * * PsThreadType" (?PsThreadType@@3PAPAU_OBJECT_TYPE@@A)
1>inline_obopenobjectbypointer.obj() : error LNK2001: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struct _OBJECT_TYPE * * PsProcessType" (?PsProcessType@@3PAPAU_OBJECT_TYPE@@A)
1>inline_obopenobjectbypointer.obj() : error LNK2019: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__declspec(dllimport) long __stdcall PsLookupProcessByProcessId(unsigned long,struct _EPROCESS * *)" (__imp_?PsLookupProcessByProcessId@@YGJKPAPAU_EPROCESS@@@Z) referenced in function _DriverEntry@8
1>inline_obopenobjectbypointer.obj() : error LNK2019: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__declspec(dllimport) long __stdcall ZwQuerySystemInformation(unsigned long,void *,unsigned long,unsigned long *)" (__imp_?ZwQuerySystemInformation@@YGJKPAXKPAK@Z) referenced in function _DriverEntry@8
1>objchk\i386\inline_obopenobjectbypointer.sys() : error LNK1120: 6 unresolved externals
1>BUILD: Done
1>    1 executable built - 7 Errors
1>DDKBLD: Build complete
1>DDKBLD: Building browse information files
1>DDKBLD: >> Performing post-build steps [ddkpostbld.cmd] ...
1>DDKBLD: << Finished post-build steps [ddkpostbld.cmd] ...
1>生成日志保存在“file://d:\projects\Inline_ObOpenObjectByPointer\Inline_ObOpenObjectByPointer\BuildLog.htm”
1>Inline_ObOpenObjectByPointer.WXP - 7 个错误,0 个警告
========== 生成: 0 已成功, 1 已失败, 0 最新, 0 已跳过 ==========

网友:
如何查找函数属于哪个库文件和头文件?

网友:
extern "C" {
这里写#include <头文件>
}

网友:
我是这么写的,应该没问题的呀
#ifdef __cplusplus
extern "C" {
#endif
#include "ntddk.h"
#include
#include
#ifdef __cplusplus
}; // extern "C"
#endif

网友:
你把#ifdef和#endif都去掉试试。

网友:
都去掉了还是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