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PB5.0下仿真调试ARMV4I架构的CPU问题

楼主:
各位前辈好!
小弟最近在做OAL,用PB5.0生成了ARMV4I架构的NK.bin,我想调试该OAL,就是单步调试,可是发现PB5.0好象不支持啊?
我一用Target->attach device,它就报错:
The   specified   CE   boot   image   could   not   be   loaded.
Your   virtual   machine   may   not   have   enough   RAM   allocated.Try   increasing   the   RAM   allocation(if   you   are   using   platform   Builder   open   the   Configure   Remote
Services   dialog,choose   the   Emulator   Download   service,and   click   the   configure   button).
恳请各位前辈指点一下啊,谢谢!!

网友:
有Enable Kitl, Enable Kernel Debug吗?
单步调试过Driver,但没有调过OAL,起码在OEMInit之前应该是调试不了,KITL Enable以后应该是可以调试的

网友:
platformsettings里的Enable Kitl, Enable Kernel Debug已经勾选,看来不是这个问题.
如hzdysymbol兄 所言"OEMInit之前应该是调试不了",为什么??
在private目录里的armtrap.s中会调用ARMINIT,然后再调用OEMINIT,不知hzdysymbol兄为何这样理解??

网友:
你build出来的nk太大了,超过了default的虚拟机的内存大小。把虚拟机配置一下,增加一下内存。

网友:
to songtitan:
     我的NK有33M,以前因为大了超出config.bib里的ROMSIZE=02000000,生成了两个NK.NB0和NK.nb1,所以改成ROMSIZE=02100000(33M),请问songtitan前辈:虚拟机配置是在哪里修改?? 谢谢!!

网友:
要先调试好kitl(usb 网络 串口任一种)然后build的时候 enable kitl,enable kenerl debuger,再选debug编译才可以下断点调试
不过这一过程挺麻烦的

网友:
to Reallyu :
    如果要想在开发板上调试的话就得按照你说的步骤进行了.可我现在扳子还没到,想先在PB5.0上仿真一下,不知该如何设置呢?听说只有在VS2005下才能仿真ARMV4I的CPU,PB5.0好象只支持X86架构的仿真

网友:
你不是要用PB来调试吗?KITL是在OEMInit里Enable的,在这之前怎么调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to Reallyu :
    如果要想在开发板上调试的话就得按照你说的步骤进行了.可我现在扳子还没到,想先在PB5.0上仿真一下,不知该如何设置呢?听说只有在VS2005下才能仿真ARMV4I的CPU,PB5.0好象只支持X86架构的仿真

建议你还是别仿真了,有开发板为什么要仿真呢?
弄个调试串口,看打印信息,然后找问题。

要仿真就有JLINK等仿真工具。

网友A:
to hzdysymbol :
        OEMINIT是提供了KITL接口的初始化函数,可是并不能说就不能在OEMINIT之前对OAL进行单步调试啊?我的目的就是要看看在程序执行到kernelstart之后ARMinit之前的执行情况,难道这样行不通?

网友:
to gooogleman :
       不明白你的意思,"弄个调试串口,看打印信息"我想应该是通过 "OALMSG" 函数来实现的,可是这样很麻烦,难道需要每步都加这个函数来查看信息??应该还是单步调试来得清楚吧

网友:
不明白的是:当程序执行到kernelstart之后,此时进入了内核初始化,而这个函数实在private目录里的,书上说是不用修改的,我是想把这段程序放在IAR5.2下运行看看执行情况的,不知我还有没有调试的必要?请大家多多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A:
to hzdysymbol :
        OEMINIT是提供了KITL接口的初始化函数,可是并不能说就不能在OEMINIT之前对OAL进行单步调试啊?我的目的就是要看看在程序执行到kernelstart之后ARMinit之前的执行情况,难道这样行不通?

如果通过PB来进行调试的话就应该是需要Kitl Enable之后才可以调试
但如果用别的工具来调试的话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
小弟还在摸索阶段,还请各位前辈多多指教啊,谢谢!!

网友:
不知有没有高人用IAR5.2对pb5.0的privat下的armtrap.s调试过?这样做是否有意义??

网友:
难道没有人遇到过这样的问题?请大家多多帮忙啊,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