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EVC连不上2410开发板

楼主:
Activesync可以成功连接,PM configuration中的test却过不了,
Transport和Startup都选MS Activesync,test时一直
Establishing platform manager connection to device.

网上有些讨论,但是没看到怎么解决,哪位遇到过吗?

补充:

开发板的说明里说,为了使用activesync,要安装光盘里提供的
驱动wceusbsh.inf/sys,但是XP不认,说“指定的位置不包含有
关硬件的信息”,自动安装变成了Anchor USB EZ-Link Cable,
就这样,activesync就可用了,可以浏览,传文件。不知道EVC
不能连接板子和这个有没有关系。

网友:
要和开发板连接,是要先安装提供商提供的驱动,
驱动安装完成后自动打开已经安装的Activesync,选择"否",就连接好了
还要在EVC中做一些设置,在开发板提供商的说明文档里都有说明。

网友A:
谢谢JIGSONG,你说的这些我都做了,但是就像前面说的,Activesync可以连上,EVC连不上。
怀疑几点:
1. 驱动程序没装好。但activesync可用,所以也不确定。不知道开发板的USB驱动程序是否
是S3C2410通用的?samsung网站上有它的smdk2410的XP下USB驱动吗?我没找到;
2. 是不是PB生成CE image少选了什么东西?我记得就是选activesync之类的,而且activesync
可用阿;
3. 很奇怪我用的是开发板厂商给的SDK,既然EVC不能连接板子,我就直接用activesync拷上
去结果说不能运行,看网上大家说应该是可以的,所以我想也许我有必要重新编译一个SDK再
试试,等有空的时候。。。

网友:
同步可以了EVC要连接还需要对应平台的SDK。PB中可以生成SDK。

网友:
很有可能是SDK的原因。
在做PB时,要导入开发商提供的BSP包中的“.cec”文件,
并且把BSP包放入正确的目录(platform)里,然后做内核,
再去编译,最后生成SDK。
还要用编译好的系统文件去烧制系统,这样用EVC编译出的程序才能在开发板上运行。
在做PB时没有关于activesync之类的选项。

引用 网友A:
谢谢JIGSONG,你说的这些我都做了,但是就像前面说的,Activesync可以连上,EVC连不上。
怀疑几点:
1. 驱动程序没装好。但activesync可用,所以也不确定。不知道开发板的USB驱动程序是否
是S3C2410通用的?samsung网站上有它的smdk2410的XP下USB驱动吗?我没找到;
2. 是不是PB生成CE image少选了什么东西?我记得就是选activesync之类的,而且activesync
可用阿;
3. 很奇怪我用的是开发板厂商给的SDK,既然EVC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