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没有开发板,用自己的电脑,也要BSP吗?

楼主:
大家好
我装了PB5.0,没用开发板,只是用PC,在见新平台 时提示没有BSP,怎么解决呢?

网友:
要用BSP,不过wince已经自己带了,就是CEPC

网友A:
现在的问题是我看、不到wince自带的cepc啊,总是说找不到bsp,而且在Available BSPs:窗口中没有任何BSP

网友:
你没有板子,用模拟器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的问题是我看、不到wince自带的cepc啊,总是说找不到bsp,而且在Available BSPs:窗口中没有任何BSP

可能是因为你在安装PB时,没有把x86的BSP(包括CEPC)给打钩

网友:
使用PB就必须要BSP,PB安装盘自带BSP的,应该是安装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现在的问题是我看、不到wince自带的cepc啊,总是说找不到bsp,而且在Available BSPs:窗口中没有任何BSP

可能是因为你在安装PB时,没有把x86的BSP(包括CEPC)给打钩

---------------肯定是了,我以前就是忘记安装这个了,默认安装貌似是没有这个的。

网友:
你安装pb的时候需要选择一个cpu类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