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试RDA出错

楼主(2008-01-02):
调试RDA出错
我调试<
>下的RDA实例程序,提示LINK : fatal error LNK1104: cannot open file 'ca_mergex20.lib'
我按照书中的提示已经在Tool|Options中将ca_mergex20.lib所在的路径添加了,可是还是提示找不到ca_mergex20.lib,请问各位是什么原因?
在线等待中.......
程序
cannot
error
在线

网友A:
在移动设备端,还没加载这个文件。

网友B:
你只是设置了搜索路径,还要在project-〉setting 的link 选项中添加,这个和vc是一样的。。。。这样系统才能连接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