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5.0,U盘上电之前插上,系统不识别,上电之后,再插上能够正常识别

楼主:
环境:S3C2440+WINCE5.0
如题,上电之前,把U盘插在S3C2440板上,进入系统只有不能识别U盘,但是上电之后将没有识别的U盘拔下,重新插上,系统立即识别,我感觉应该是驱动的问题,可能在初始化的时候未做检测....不知道有谁碰到过同样的问题.大家说说,准备看看WINCE下的USB驱动,看看是怎么回事!

网友:
usb的中断有问题吧。

网友:
最后加载USB驱动试试

网友A:
驱动是识别一个IO口的沿(上升或下降),如果先插U盘再上电,那么加载驱动时,此IO口已经是固定电平。而有插拔动作的话,就会产生沿。
修改方式:初始化时判断一下IO的电平。其他时间靠沿触发中断。

网友:
引用 网友A:
驱动是识别一个IO口的沿(上升或下降),如果先插U盘再上电,那么加载驱动时,此IO口已经是固定电平。而有插拔动作的话,就会产生沿。
修改方式:初始化时判断一下IO的电平。其他时间靠沿触发中断。

可以这么做,不过为什么别人一样的程序却可以呢?

有时候我对这个问题也比较纳闷,SD卡有时候也会遇到这种问题。

网友:
我的SD卡到没有这个问题,谢谢各位了,我今天先看看shuiyan说的方法,感觉很有道理。

网友:
我的板子也有这样的问题。
哈哈!学到了。
谢谢shuiyan,谢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