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怎样实现单片机对sd/mmc卡的少量数据写入(不足 ...

楼主(2008-05-16):
急!!!怎样实现单片机对sd/mmc卡的少量数据写入(不足512B)
我是想通过单片机(PIC16FX系列)读写sd卡
sd卡采用fat文件系统
读卡没什么问题
可是sd卡的写入要求满512字节
但是我要对目录区修改某个目录信息的时候,只能修改对应的32字节
一边要求写512字节,另一边又要求只能修改对应的32字节
这个不矛盾的么
我想问一下懂的人,这怎么解决,我只想知道思想就可以了
谢谢~
这事比较急!
矛盾

网友A:
读出512,修改对应的32字节,然后再将512字节全部写回去。
读->修改->写

网友B:
那不是要求单片机内存在512字节以上么
我用的pic16f877内存一共就512字节,除去一些特殊的,还有不能用的,就剩下不到400字节了
如果借用EEPROM存储器的话会比较麻烦,因为他只有256的空间,而且速率很慢
还会有其他办法么?

网友C:
要解决问题嫌麻烦不行....

网友D:
可以扩展一个SPI接口的SRAM

网友E(2010-03-17):
怎么个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