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WINCE驱动开发入门资料

楼主:
准备学习WINCE平台设备驱动开发(如LCD、USB之类),不知如何入门为好,还请各位大大推荐几本教程,不胜感激!!
邮箱:biaozai06@163.com

网友:
入门就要看什么LCD,USB这些这么复杂的东西了
书推荐张冬泉的《Windows CE实用开发技术》和何宗键的书
刚开始的时候看看这两本书,弄个板子,看看BSP,自己弄一个什么GPIO,AD之类的驱动

网友:
第一步 看懂一个最简单的流驱动的结构和加载过程以及应用程序交互的原理。第二步 把BSP里面的源代码一行一行看一遍。

网友A:
《Windows CE实用开发技术》我找到了,何宗键那本《Windows CE嵌入式系统》有电子版可以下吗?

另外,我是学计算机软件的,没学过电子电路之类,看驱动那部分知识感觉有点头大。要学习驱动的话是不是还得补充某些知识做基础?

网友:
引用 网友A:
《Windows CE实用开发技术》我找到了,何宗键那本《Windows CE嵌入式系统》有电子版可以下吗?

另外,我是学计算机软件的,没学过电子电路之类,看驱动那部分知识感觉有点头大。要学习驱动的话是不是还得补充某些知识做基础?

-----------------本来没有的《Windows CE实用开发技术》电子版本的,是俺弄出来的,《Windows CE嵌入式系统》不知道我们学校是否有,但是我建议这些书最好买,看电子书很不舒服。在www.china-pub.com有,好像打折很厉害,只要20多。

网友:
先谢谢楼上咯!我去看了下,《Windows CE嵌入式系统》确实只要20多,准备入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