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ssthru读写例程

楼主(2008-05-16):
Passthru读写例程
为了在应用层使用READFILE在Passthru中间层驱动中派遣IRP_MJ_READ例程,可行吗?如果可行,此例程需要做些什么?调用PTReceive或者PTReciverpacket?请高手指教
应用层

网友A(2008-06-17):
可行,在IRP_MJ_READ例程中建立一个IRP队列,在PTReceive或者PTReciverpacket例程中取出IRP队列,复制截获的数据包到用户空间,就可以了,本人的项目正在进行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