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在WINCE下一个应用程序中做一个函数来获知另一个程序是否在运行

楼主:
怎样在WINCE下一个应用程序中做一个函数来获知另一个程序是否在运行?急的

网友:
如果知道windows title,可以用findwindow

如果知道运行的文件名,可以用toolhelp api.
        HANDLE hSnapShot;
        HANDLE hPushAgentProcess = NULL;
        BOOL bFlag;

                hSnapShot = (HANDLE)CreateToolhelp32Snapshot(TH32CS_SNAPPROCESS  | 0x40000000,0);

                if (hSnapShot == INVALID_HANDLE_VALUE)
                {
                        return;
                }

                lpProcEntry.dwSize = sizeof(PROCESSENTRY32);
                bFlag = Process32First(hSnapShot, &lpProcEntry );

                while(bFlag)
                {
                        if(wcsicmp(MyApp's Path, lpProcEntry.szExeFile) == 0)
                        {
                                break;
                        }
                        else
                        {
                                bFlag = Process32Next(hSnapShot,&lpProcEntry);
                        }
                }

                CloseToolhelp32Snapshot(hSnapShot);

网友:
进程之间通信,当然前提是两个程序都是自己做的。
否则就用LS提供的方法。

网友:
shell还是蛮好用的,特别针对系统的.

CWnd *pTopDlg = FindWindow(_T("HHXXXXBar"),NULL);
if (pTopDlg != NULL)
{
   //     pTopDlg->ShowWindow(SW_HIDE);
}

网友:
lenux兄 为通用方法

网友:
好的,我知道了,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