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设计: MP3硬件设计!有没高手懂的,求教!

楼主:
有没高手懂?

网友:
网上有硬盘版的mp3。

网友:
第一篇 硬件电路设计与制作
第1章 功能定义
第2章 方案选定
第3章 电路原理图设计
3.1 电路设计基本知识
3.1.1 Protel基本操作
3.1.2 Protel DDB文件的组成
3.1.3 Protel中各种文件之间的关系
3.2 建立自己的库
3.2.1 原理图库定义
3.2.2 元件封装库定义
3.3 原理图层次设计
3.4 MP3原理图设计
3.4.1 如何进行原理图设计
3.4.2 AT89C51SND1最小系统设计
第4章 采购元件
4.1 生成元件清单
4.2 购买元件
第5章 印制电路板设计
5.1 PCB设计的基本流程
5.2 元件布置
5.2.1 元件分类
5.2.2 确定电路板外形
5.2.3 布置元件
5.3 手动布线
5.4 自动布线
5.5 设计结果检查及调整
第6章 电路板加工
6.1 电路板加工的基本概念
6.2 电路板加工中的注意事项
6.3 实验电路板的使用
第7章 电路焊接与硬件调试
7.1 电路焊接基本知识
7.1.1 焊接必备工具
7.1.2 元件焊接基本方法
7.2 电路板调试
7.2.1 焊接与调试方案的制定
7.2.2 电源系统调试
7.2.3 单片机最小系统调试
7.2.4 外围接口设备调试
7.2.5 U盘功能调试
7.2.6 D/A转换及音频放大电路调试
7.2.7 MP3功能与U盘功能的整合
小结
第二篇 C51程序设计
第8章 C51程序设计基本概念
8.1 机器语言、汇编语言与高级语言
8.2 程序编译与链接
8.3 单片机固件执行过程
8.4 单任务与多任务
8.5 单片机程序与PC软件
8.6 C51程序设计基本流程
第9章 C51程序设计初步
9.1 数据类型
9.1.1 数据的存储方式
9.1.2 特殊功能寄存器
9.1.3 位寻址
9.2 运算符
9.2.1 赋值运算符与关系运算符
9.2.2 增量与减量运算符:++、——
9.2.3 逻辑运算符
9.2.4 位运算符
9.2.5 复合赋值运算符
9.2.6 条件运算符
9.2.7 指针与地址运算符
9.3 语句
9.3.1 C51语句的种类
9.3.2 程序结构语句
第10章 C精华:函数与指针
10.1 函数
10.1.1 声明与定义
10.1.2 函数的调用形式
10.1.3 函数的参数与函数的返回值
10.1.4 实际参数的传递方式
10.2 数组与指针
10.2.1 数组
10.2.2 指针
10.2.3 数组的指针
10.2.4 指针的地址计算
第11章 C51程序设计中的技巧
11.1 模块化思想
11.2 结构化程序设计
11.3 软硬件接口的技巧
11.4 程序结构与框架
11.5 及时备份
11.6 C51程序设计中常见陷阱
第12章 硬件接口程序设计与调试
12.1 程序调试方法
12.2 程序调试的步骤
12.3 键盘调试
12.4 Flash接口调试
第13章 MP3程序设计过程
13.1 MP3播放器部分的设计
13.2 MP3与U盘功能的整合
13.3 MP3功能按钮设计
小结
第三篇 USB海量存储设备(U盘)设计
第14章 无处不在的USB
14.1 包罗万象的USB设备
14.2 USB何德何能
14.3 设备的连接方式
第15章 计算机通信基本概念
15.1 串行通信
15.2 并行通信
第16章 USB通信基本原理
16.1 通用串行总线
16.2 信号在USB总线上的传递
16.3 USB通信的完全实现
第17章 USB通信数据流模型
17.1 总线构成
17.2 USB通信流
17.3 传输类型
17.4 数据转换与封装
第18章 USB Mass Storage、Bulk_Only与SCSI
18.1 USB Mass Storage协议
18.1.1 设备描述符
18.1.2 配置描述符
18.1.3 接口描述符
18.1.4 端点描述符
18.1.5 传输协议和命令块规范
18.2 Bulk_Only传输协议
18.3 SCSI指令集
第19章 Flash存储与文件系统
19.1 Flash存储器
19.1.1 Flash盘的FAT结构
19.1.2 Flash的读写
19.2 FAT16文件系统
19.2.1 FAT文件系统结构
19.2.2 硬盘结构
第20章 海量存储设备设计流程
20.1 系统结构、功能定义
20.2 USB接口芯片的选择
20.3 与USB接口和MCU的接口电路
20.4 固件编程
20.5 设备调试
20.6 PC端驱动程序开发
20.7 系统联合调试
第21章 USB设备的C语言程序设计
21.1 U盘固件程序结构框架
21.2 接口芯片初始化编程
21.2.1 时钟设置和控制器使能
21.2.2 端点设置
21.3 设备配置阶段程序设计
21.4 批量传输阶段(Bulk_Only)程序设计
21.4.1 Bulk_Out端点数据处理
21.4.2 Bulk_In端点状态处理
21.5 SCSI命令集处理
21.5.1 SCSI命令集处理
21.5.2 读U盘处理
21.5.3 写U盘处理
第22章 USB通信的调试方法
22.1 USB调试的特点
22.2 USB调试手段
22.2.1 串口
22.2.2 BusHound
22.3 U盘的调试步骤
步骤1:测试开发环境
步骤2:测试USB寄存器读写与USB通信中断产生
步骤3:建立USB标准请求处理框架
步骤4:处理各USB标准请求
步骤5:建立Bulk_Out端点数据处理框架
步骤6:处理各SCSI请求

网友:
晕啊,没人懂吗?

网友:
联系我 QQ:240410318
交流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