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E6 内存问题?new delete问题?

楼主:
在程序中如果我不断的new一个内存空间然后再delete,连续的N次后会不会造成内存泄漏,我看过了每次新的一个NEW产生的地址都是在增加的那如果N次后不是超出总的地址长度了?不是很理解CE的这个现象?

网友:
一般来说申请的内存,在使用delete后不会马上被释放掉。
主要看内存管理机制了。

是否会超过总的地址长度,
呵呵,
你可以用一个循环来重复new和delete看是否会失败来测试一下。

网友A:
不会吧,等到你超出范围之后,肯定系统又找回到起点分配了,微软不会那么傻吧

网友:
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内存释放不是马上释放,所以需要不断增加地址,然后给系统一个释放内存的时间,如果在原地址分配,释放时间可能来不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会吧,等到你超出范围之后,肯定系统又找回到起点分配了,微软不会那么傻吧

对啊,如果始终都不失败,那不真是说明内存是释放掉了啊。

lz想了解什么?

网友:
CE6的内存架构和XP几乎一样,所以不用怀疑什么CE6的问题。

网友B:
我仔细看了你的问题,再详细回答你一遍,

1.CE6可以访问的User地址空间是2G,你不断地new,内存页面这时仅仅处于保留的状态,只有当对该区域进行读写时,系统才会做虚拟地址到物理地址的映射,页面才会变成提交状态,简单来说,你new了很多空间,却不对它们进行访问,实际上根本没有占用多少物理内存,而只是在消耗虚拟地址而已。

2.反过来说,当你对这些已经处于保留状态的页面进行操作,这时页面状态变成提交,那么你下次new就失败了。
  new本身也会消耗一些内存资源,所以不停new也会造成内存不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仔细看了你的问题,再详细回答你一遍,

1.CE6可以访问的User地址空间是2G,你不断地new,内存页面这时仅仅处于保留的状态,只有当对该区域进行读写时,系统才会做虚拟地址到物理地址的映射,页面才会变成提交状态,简单来说,你new了很多空间,却不对它们进行访问,实际上根本没有占用多少物理内存,而只是在消耗虚拟地址而已。

2.反过来说,当你对这些已经处于保留状态的页面进行操作,这时页面状态变成提交,那么你下…

第2点 一个疑问 如果在不断开始NEW的前面先用delete释放空间这样应该不会造成内存不足了?

网友:
具体要了解一下系统的new和delete的过程才行

网友:
正常应该是new后用delete。

网友:
一般都是先new 后delete,最好不要倒过来做。先delete只能防错

if != NULL delete
if NULL new
if != NULL delete

网友:
int * p;
for (int i=0;i<10000;i++)
{
        p=new int(1024*1024);

        memset(p,1,1024);

        delete p;

}
这样我VC6下调试会出现错误为什么呢?

网友:
在NEW时候 会产生个句柄 然后用DELETE 只是释放NEW开辟出来的空间 但不会释放句柄 这样N次后就会内存用完 这个怎么去释放这个句柄呢?

网友:
估计代码写的有问题。指针好用,但难用好啊!

网友:
不明白你说什么句柄,没看到你哪有句柄 -_-~

1. p=new int(1024*1024); 这句话并不是分配1M字节,因为32位系统下int变量是32位,占用4字节,
   也就是你一次分配4M

2. memset(p,1,1024); 一次才填1024字节

3. delete p; 之后应该将 p = NULL;

网友:
第一点我可能搞错了?我不是C++的专家,应该去C++板块问。因为我所知道的new分配内存的方法一般是
char *buf;
buf = new char[100]; //alloc
delete []buf;        //release

new是在堆中分配的。

p=new int(1024*1024);这句话的原理不清楚。

网友:
会产生内存碎片的,建议你重载new和delet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