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ux开发
如何在Linux下与串口建立连接?

楼主(2008-10-22):
如何在Linux下与串口建立连接?
我按照文章《Linux 下串口编程入门》(IBM)试着在Linux下和GPRS Modem的串口建立连接,实现收发短信。
open( "/dev/ttyS0", O_RDWR | O_NOCTTY | O_NDELAY )过后,向串口设备写入命令用的是Linux的write(fd, "AT\r", 3),从串口中读用的是read(fd, buff, 512)。
现在只是能从串口读字符(即,启动minicom后产生的字符我都能抢读过来),但是无法向串口写(发送的AT指令不执行)。
请问有人遇到过这种情况吗?请指教!
linux
write
编程入门
短信
linux

网友A:
http://digilander.libero.it/robang/rubrica/serial.htm

网友B:
对于串口操作,不仅仅是OPEN函数调用那么简单,还需要设置串口速率,用termios结构体填充数据位,停止位,校验位 。这样才能正确的和串口通信。

网友C:
谢谢您的资料,我现在已经能读取串口了,我还想实现当串口来信号时read()读,当数据读完就阻塞read()(blocked),该怎么办呢?就是说怎样手动让read()阻塞(block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