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xworks支持PPC时钟计数值动态修改吗?

楼主:
 PPC的440EP内部有个递减时钟计数器decrementor,它的计数初值决定了操作系统每个tick的周期。一般情况下它的计数初值都是提前预置好不会改变。比如linux里param.h中的HZ宏定义。
我想知道可不可以动态修改这个计数初值啊?比如来了外部中断后,在ISR里修改这个计数值,可否?

网友:
可以修改,在0x900中断处理里面,可以改填充的相应值就可以了。

网友:
谢谢楼上两位
到底能不能改啊?
我是想通过外部的定时中断来修正这个计数值,不知道这样会不会影响系统性能?

网友:
哪位达人再指点指点啊~

网友:
decrementor这个值应该是可以修改的,有一个函数叫做sysClkRateSet()的函数用于用于设置系统时钟的速率,其中就有一项是decrementor的初始值,这个值和tornado工程里面的一个宏SYS_CLK_RATE强相关,一般可以设置为硬件送上来的时钟频率除以这个宏的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