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技术
ARM芯片有没有实模式和保护模式一说?

楼主(2008-09-21):
ARM芯片有没有实模式和保护模式一说?
摸了好久S3C2410这个芯片,突然想了这个奇怪问题。
芯片

网友A:
只是沒有实模式和保护模式这种说法,
ARM有7种运行模式,你可以去对应一下
看看《ARM体系结构与编程》

网友B:
我觉得这个问题的本质好像和ARM的7种模式没关系
ARM不是x86体系,x86提供保护模式才能很好的支持高级操作系统的运行
在ARM上一般都会运行操作系统,那ARM又是用什么方式来保护数据的呢?

网友C:
arm的7种模式是指7中处理器模式,不同模式程序可访问系统资源不同,实模式和保护模式是X86的概念,主要是内存寻址的差别,保护模式增加了描述符表、页表、TSS段帮助OS实现虚拟内存、多任务等机制,但是保护模式不是实现这些机制必需条件,虚拟内存、多任务是属于OS的范畴,实模式下也可以实现。
相对X86,ARM的寻址方式更像是实模式,至于多任务下的数据保护,由OS来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