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TORNADO的CD1和CD2分别是干什么用的?

楼主(2008-07-24):
请问TORNADO的CD1和CD2分别是干什么用的?
在网上下载(verycd上拖的)的tornado的安装镜像ISO文件,分别有CD1和CD2两个,请问CD1和CD2分别是干什么用的?似乎是CD1安装完成之后就是tornado编程环境,那么CD2里面又是什么东东啊?我在安装完CD1之后又安装了CD2,安装目录均在同一目录下,c:\tornado2.2\,但是CD2里的setup安装到最后一步是完成成功,然后点击OK,可怎么也结束不掉安装程序?怎么回事啊?并且我先前是安装了CD1里面的东西之后,tornado是完全可以运行的!再安装CD2里面的东西就出现安装程序无法结束的问题!
请大侠们指教一下!
俺本菜鸟,学习中!!!!
安装
干什么
程序

网友A:
是不是叫你连接到tornado的网站上去啊?
点不连接就可以了嘛。

网友B:
没有提示连接或者不连接之类的啊!!!
就安装完成的最后一步,就一个"ok"可以点击!!!!问题是点击了ok之后,安装程序没有任何反应,结束不了!!!

网友:
唉。。。学这个从哪儿入手啊??现在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找不到切入点!!!!
网上也找不到菜鸟如门级的文章,痛苦了哦!!

网友C:
cd1是IDE
cd2是BSP
貌似,记不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