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修改.RC文件 或者 做过开机密码问题的高手!

楼主:
各位:
   我的屏是3.5的。在控制面板中设置了密码后,开机不能完全显示输入密码的SHELL
(有个输入密码的编辑框显示不出来)

资源在PUBLIC\COMMON\OAK\DRIVERS\STARTUI下
可是我修改了之后,设置密码再开机,原来的界面都没有了,整个屏幕都是灰的
也不能输入密码。

界面资源修改后利用应用程序在CE下显示是可以显示的,并且尺寸都对

请问哪位高手做过相关的,指点一下!谢谢啦

网友:
好奇一把,定你

网友:
方法是有,在编译的时候就把密码选项拿掉,不出现在控制面板里
我就是这么干的

网友:
也可以让软键盘弹出来

现在我是开机输入密码时让软键盘弹出来输完密码再按一下回车,看不到输入密码的编辑框也看不到OK按钮

可是我想把那个开机输入密码的图缩小点为什么还不可以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也可以让软键盘弹出来

现在我是开机输入密码时让软键盘弹出来输完密码再按一下回车,看不到输入密码的编辑框也看不到OK按钮

可是我想把那个开机输入密码的图缩小点为什么还不可以呢??

也可以改那图的,不过比较麻烦,要去把相关的资源文件找出来修改
再说这也不是根本的解决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