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靠DeviceIoControl获得 的硬盘信息能区别pda设备吗?

楼主:
依靠DeviceIoControl获得 的硬盘信息对于每一个pda设备 是唯一的吗?

网友:
不是,硬盘没有唯一ID。只有生产商ID,型号ID。

网友:
生产商ID,型号ID 对于pda来说是唯一的吗?
typedef struct _STORAGE_IDENTIFICATION
{
        DWORD dwSize;
        DWORD dwFlags;
        DWORD dwManufactureIDOffset;
        DWORD dwSerialNumOffset;
} STORAGE_IDENTIFICATION, *PSTORAGE_IDENTIFICATION;
unsigned char* GetStroageID(LPCTSTR szDisk)
{
        //HANDLE hDisk = CreateFile(_T("DSK1:"), GENERIC_READ, FILE_SHARE_READ | FILE_SHARE_WRITE, NULL, OPEN_EXISTING, 0, NULL);
        HANDLE hDisk = CreateFile(szDisk, GENERIC_READ, FILE_SHARE_READ | FILE_SHARE_WRITE, NULL, OPEN_EXISTING, 0, NULL);
        if (!hDisk) return FALSE;

        PSTORAGE_IDENTIFICATION pStoreInfo = (PSTORAGE_IDENTIFICATION) new BYTE[3000];

        DWORD dwBytesRet;

        if (!DeviceIoControl(hDisk, IOCTL_DISK_GET_STORAGEID, NULL, 0, pStoreInfo, 3000, &dwBytesRet, NULL))
        {
                DWORD err = GetLastError();
                delete [] pStoreInfo;
                CloseHandle(hDisk);
                return FALSE;
        }

        BYTE *ManuID = (((BYTE *)pStoreInfo) + pStoreInfo->dwManufactureIDOffset);
        BYTE *SerialNo = (((BYTE *)pStoreInfo) + pStoreInfo->dwSerialNumOffset);

        return SerialNo;
}
这段代码,有没有错误?

网友:
哦,是DSK接口呀,不一定是硬盘的。

底层的存储器提供统一的DSK接口,以供WINCE系统层调用。这个设备可以是任何BLOCK设备,包括硬盘,NAND,NOR,SD卡等等。

既然设备种类这么多,是否存在唯一的ID就难说了。至少通用的硬盘,常用的NOR FLASH,NAND FLASH是不存在每片“唯一”ID的,只存在生产商ID和芯片型号ID,这两个ID不是唯一的,只要是同一家买的这个型号,都一样。

有些存储器件会有,比如mSystem的mDOC就可以有唯一ID。

网友:
一般来说,用哪个dsk,保证取到的 id是唯一的  ,或用其他方法实现这个(主要依靠这个实现应用软件的加密(通过id的加密算法))?

网友:
只要硬件能提供唯一ID,那么不管用什么驱动接口读到的都有效。
如果硬件上没有这个,那么不管用什么软件办法,都无法实现这个功能。

软件加密,另想办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