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达人扫盲EVC下的多线程内存管理与VC下哪些不同,需要注意什么

楼主:
求达人扫盲EVC下的多线程内存管理与VC下哪些不同,需要注意什么
最近由于项目要求,我要转想WINCE下开发,目前正在学习,有些不明白的地方
需要大家帮我讲解
如题的疑问
谢谢你们

网友:
http://blog.eeworld.net/nbcool/archive/2005/12/14/552406.aspx

看看吧

网友:
91program

非常感谢你,你曾经帮助我过很多马甲,感谢

网友:
其实内存管理不是evc管的,应该是你使用的平台管理的。

wince的内存管理在msdn上有清除的说明。
现在的wince的资料基本都是从上面翻译过来的。

不过高手一般会加上些自己的理解。

进程的机制wince5, wince6的变化比较多。

最好看你使用的版本的说明。

网友:
楼上的说的比较多.

多线程的水很深.几句话很难讲的清.

ce6和ce5变化很大. 看看wince程序设计.里面说的比较清楚.

郁闷的是ce下不能同时等待多个对象.WaitForMultipleObjects这个函数不能用.

网友:
我在写程序时也发个类似的帖子学习一下好了,现在我的程序10几个线程在工作,最少的时候也有8个,
痛苦自知啊。
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上的说的比较多.

多线程的水很深.几句话很难讲的清.

ce6和ce5变化很大. 看看wince程序设计.里面说的比较清楚.

郁闷的是ce下不能同时等待多个对象.WaitForMultipleObjects这个函数不能用.

WaitForMultipleObjects是可以用的,只是不能用来等和中断绑定的ev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