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WINCE5.0 前端filter 的注册问题

楼主:
有哪位仁兄做过WINCE5.0下的前端自定义SOURCE FILTER开发,本人用PB编了一个工程,但是始终注册不成,总是报DllregisterServer failed,而我做的其他类型的filter都注册成功了,用regsvrce 工具也不行,上网查了一下,听说只有 source filter 注册时会有此问题,不知是否是CE的BUG, 下了PB 的07 08补丁 也不行,真是郁闷呢!!

网友:
以前想过用DirectShow写source filter的想法,但最后没有做!
所以不太清楚注册失败的原因,LZ看看注册失败的原因是什么吧。

网友:
搞过一阵子,没出现过这个问题!

贴出你的DllregisterServer()代码看看

网友:
记得自己弄过一下,是可以成功的。实在不行用注册表去实现注册!

网友:
我也会碰到这个问题,一直提示我Failed,后来把工程重建,把代码考上去重新编译就好了
我觉得楼上的建议不错,因为我也这样做过,其实DllregisterServer就是在注册表中几项东西
了解了它怎么修改的注册表,就很容易通过国手动修改注册表来添加filter

网友:
谢谢各位的建议,我的DllregisterServer()用的是缺省代码,而PB的REG文件为:

[HKEY_CLASSES_ROOT\Filter\{D4DA6077-2239-4c9e-AE16-C78DD9F35631}]
@="DUITEK STREAM Demodulator Test"

[HKEY_CLASSES_ROOT\CLSID\{D4DA6077-2239-4c9e-AE16-C78DD9F35631}]
@="DUITEK STREAM Demodulator Test"
"CLSID"="{D4DA6077-2239-4c9e-AE16-C78DD9F35631}"
"Merit"=dword:00400000

[HKEY_CLASSES_ROOT\CLSID\{D4DA6077-2239-4c9e-AE16-C78DD9F35631}\InprocServer32]
@="StreamDemodulatorTest.dll"
"ThreadingModel"="Both"

[HKEY_CLASSES_ROOT\CLSID\{D4DA6077-2239-4c9e-AE16-C78DD9F35631}\Pins]

[HKEY_CLASSES_ROOT\CLSID\{D4DA6077-2239-4c9e-AE16-C78DD9F35631}\Pins\Output]
"Direction"=dword:00000001
"IsRendered"=dword:00000000
"AllowedZero"=dword:00000000
"AllowedMany"=dword:00000000

[HKEY_CLASSES_ROOT\CLSID\{D4DA6077-2239-4c9e-AE16-C78DD9F35631}\Pins\Output\Types]

[HKEY_CLASSES_ROOT\CLSID\{D4DA6077-2239-4c9e-AE16-C78DD9F35631}\Pins\Output\Types\{E436EB83-524F-11CE-9F53-0020AF0BA770}]

[HKEY_CLASSES_ROOT\CLSID\{D4DA6077-2239-4c9e-AE16-C78DD9F35631}\Pins\Output\Types\{E436EB83-524F-11CE-9F53-0020AF0BA770}\{e06d8023-db46-11cf-b4d1-00805f6cbbea}]

网友:
对不起,你们的回答对我没帮助,只好结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