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是怎么回事??

楼主:
本人是一名在校学生,一年前刚配的电脑,硬盘是西部数据,型号是:WDC WD800JD-22MSA1。平时假期过后来学校总是带着整机放在车上,路上难免会颠簸。这学期开学都用了一个月多了,没什么异常出现,就是前天晚上正在看pplive,突然屏幕就卡着不动了,按鼠标没反应,调任务管理器等了好长时间才出来,但是机器又卡着了,我也没往下等,就重启,可是到出现滚动条那一直滚动,进不了系统,安全模式也进不去了,系统还原到还原进度的那个界面就一个空框框什么数据都没有,重装系统也是这个现象,同学帮着检查了一下硬盘,查出了好多坏道。后来又试了试格式化系统,到94%停了好长时间才格式完。同学说硬盘可能不能用了,就没再试。第二天,我想把里面的重要数据给拷贝出来,就又用系统盘重装,没想到竟然可以了,装完后一切正常除了网上邻居没有本地连接。原以为是系统问题,又换了好几个系统都是,用朋友的网卡试了试(我的网卡是主板集成的,主板型号是:盈通NF-MCP61)本地连接出来了。我想问问大家我的硬盘是不是不能用了,为什么当晚装不了系统,第二天就可以呢,还有我的网卡是怎么回事。小鸟先在这谢谢各位了!

网友:
硬盘可能是有些问题,重新格式化硬盘,安装系统比较好。
没有网络本地连接可能是网卡没有找到,集成网卡可能是主板上的有虚焊或者芯片有问题,安装一块外置网卡用好了。

网友:
有坏道可以用软件把它屏蔽掉,不过也用不了多久了,坏道会越用越多,现在硬盘这么便宜,换个算了

网友:
由于磁頭指示錯誤,導致BIOS Boot的時候不能導入正確的IPL設備,使得不能加載OS,同理,不能存取數據

网友:
如果严重需要进行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