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程序烧制问题

楼主(2008-09-12):
单片机程序烧制问题
哪位大侠具体指点下详细步骤和注意事项!
问题
单片机程序

网友A:
楼主最好写上你用的什么型号的单片机和你现在遇到的问题!
一般都是把生成的*.Hex代码文件使用烧录器自带的软件烧录到芯片中,很简单的过程。
不知道楼主那里遇到问题了。

网友B:
欢迎大家到我的博客看看
http://c8051fmcu.blog.sohu.com

网友C:
你是用编程器还是ISP
编程器可到相应的网站上看看使用说明
ISP和芯片有关,先要满足条件再使用相应 的ISP软件

网友D:
明白了!
谢谢各位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