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c02出问题了。

楼主:
#include"reg52.h"

sbit scl=P3^7;
sbit sda=P3^6;
#define unch unsigned char

//延时
void delay()
{
unch j;
for(j=0;j<200;j++)
{;}
}

//开启24C02
void start()
{
sda=1;
scl=1;
delay();
sda=0;
}

//停止24C02
void stop()
{
sda=0;
scl=1;
delay();
sda=1;
}

//应答
void ack()
{
sda=1;
scl=1;
delay();
while(sda);
scl=0;
}

//非应答
void nack()
{
sda=1;
scl=1;
delay();
scl=0;
}

//写一字节
void wb(unch temp)
{
unch i;
for(i=0;i<8;i++)
{
temp=temp&0x80;
scl=1;
temp=temp<<1;
delay();
scl=0;
}
ack();
}

//读一字节
unch read()
{
unch j,rb=0;
for(j=8;j>0;j--)
{
scl=1;
rb=rb<<1;
scl=0;
rb=rb|((unch)(sda));
}

return(rb);
}

//在归定地址中写一数据
void writeadd(unch date,unch add)
{
start();

wb(0xa0);//写主地址

wb(add);//写芯片地址

wb(date);//写数据

stop();
delay();
}

//在规定地址中读一数据
unch readadd(unch a)
{
unch d;        //读操作得到的数据
start();
wb(0xa0);//写入指令0xa0

wb(a);        //写入地址a

start();
wb(0xa1);

d=read();        //从地址a中读出数据
nack();
stop();
return(d);                  // 返回得到的数据
}

//主函数
main()
{
writeadd(0xf0,0x05);
delay();
P0=readadd(0x05); //P0接有发光二极管
while(1);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程序下载后,一直是全部亮的,也就是P0=0xff;肯请高手帮我看看错在哪里?谢谢

网友:
读写的时候数据线SDA需要改变方向。

网友:
还敢接发光二极管?

好像IIC本来就要加上拉,不知道加这个东西后有没有影响

嘿嘿

要不LZ先把程序放到PROTUS里仿真一下?

那个东西还是比较管用的

呵呵,至少以前我在搞IIC的时候,用这个玩意思,比较直观些

它有一个IIC协议的查看器,还是比较安逸的

网友:
谢谢#1楼的兄弟。。
确实是如你所说的。
改变方向就可以了

网友:
再仔细看了一下时序图,原因是ACK().和NACK();这两个函数没写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