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DA开发

楼主(2008-07-29):
请教PDA开发
我用EVC开发PDA
对PDA有特殊要求吗,是不是像HP、DELL等普通PDA,还是必须用供二次开发的PDA
另外我如果用HP HX2490C的PDA,开发时用从微软官网上下载的SDK可以吗,还是要用HP hx2490c的专用SDK
多谢了!
网上
微软
开发

网友A:
1.PDA是一种统称,用EVC开发,只能是用了ppc2003,ppc2003 plus这些系统的。如果是palm,或者 linux系统的,那肯定是不行的。PDA没有什么普通PDA和供二次开发PDA之分。
2.以上每种版本都需要特定的SDK,从微软网站下载就可以。
3.做PDA开发,建议不要用evc了,用vs2005或者2008,因为现在mobile 5.0,6.0,6.1都只能在vs下开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