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两个WINCE问题

楼主:
我用下载来的PB做了一个NK.BIN,拷到CF卡中,再把CF卡插到PC104上运行,可以正常进入CE系统。

问题1:
在此系统中运行串口测试程序,发现串口可以打开,发送(WriteFile)也没有出错,只是连接在串口线
另一端的PC机串口上却不能收到任何数据(波特率一致,均为9600),从PC机串口发送数据,CE端也
不能收到任何数据(串口连接线与串口测试程序均没有问题,运行另一个NK没有任何问题)

问题2:
还是上述的那个NK.BIN,我用两块不同的CF卡,在同一个PC104上运行,其中一块在进入CE系统之后可
以看到“Hard Disk”,而另一块CF卡则不能达到这个效果

本人接触WINCE时间不长,对以上两个问题不知是何缘故,请高手不吝赐教,感激不尽!

网友:
沉下去了,UP一下。

网友:
问题1里面是分别用的两个不同的NK吗,两个NK内串口的端口是不是一致的,如COM0,COM1
问题2里面两个CF卡用的是同样的NK吗,你的设备执行的是CF卡上的NK啊,如果NK都被加载到内存中执行了的话
没理由一个有“Hard Disk”,而另一个没有啊

网友:
问题很神奇

网友:
问题1已经解决,是platform.reg文件中串口的IoBase与IRQ设置与BIOS中设置的不一样,故而不能收发数据

问题2据说与不同厂尚的CF卡有关系,具体原因还不大清楚,那位高手知道,请告诉我。

网友:
满奇怪的,没遇到过

网友:
没遇到过

网友:
如果确定运行的是同一个nk.bin,那没有理由一会有硬盘,一会没有硬盘
你用同一个cf卡多启动几次看看,会不会也一会有一会没有

网友:
跟厂家联系过后,他们在BSP中加入了ATAPI驱动,就两种CF卡都能看到硬盘了。
这就证明了CE中自带的ATAPI驱动不是对每种CF卡都有效的。
此贴中的两个问题都已经解决,谢谢各位的关注!

网友:
请教:
问题1是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