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用过 RA8806

楼主(2008-11-16):
谁用过 RA8806
最近用51调8806,调节电位器的时候对比度一直调不出来,听说是要初始化好之后才可以调试。哪位高手能给出c51参考代码?
电位器
对比度

网友A:
是lcd驱动器?应该很好搞的

网友B:
8806这个没用过
偶用的128*64的
上了电后就能通过电位器调灰度
要不先看看电路吧

网友C:
我感觉也是问题不应该这么难,好几天都没有调通了,就是第一步上电之后要初始化寄存器才可以调节对比度,和12864这种简单玩意不一样。
二楼有什么调试经验提供下,谢谢。

网友D:
你可以全部写ff啊,就是全屏黑,然后再调,要注意调到底,

网友E(2008-12-25):
瑞佑IC最大代理,捷兴(深圳)有限公司,瑞佑IC全系列产品有任何需要请和我们联系,TEL:13480794946 谢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