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获取串口线中DCD线上的中断

楼主:
如题,要获取DCD线上的电平变化的中断

huj

网友:
将此线的信号,如电平还是脉冲,整理成CPU芯片可以接受的信号,接到CPU芯片的中断引脚。

网友:
楼上的方法太高级了,能不能用软件的方法搞定,例如用ddk编程之类的

网友:
引用楼主 hitler125 的帖子:
如题,要获取DCD线上的电平变化的中断

看看手册吧 DCD线上的电平变化应该是有特殊的modem中断进行指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