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止qq和msn的配置脚本(针对不支持DI的老版本设备)

楼主:
禁止qq和msn的配置脚本(针对不支持DI的老版本设备)
支持se club成立   回亏广大老用户 W[wt%U
`%?y A
不支持DI的老设备想要禁用QQ和msn可以使用。 XG>i[lm
)aC2+#z"
禁用思路就是禁止所有的常用端口,然后静止访问目标地址为支持http方式的QQ和msn服务器的ip地址。 0f#,'
\QT*Z?Q|$l
上个月翻出来的老脚本,2005年7月有效,估计现在又多了新的服务器,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完善下重新发上来。完善方式,就是找台PC在加载策略以后,尝试登录到QQ或msn,通过netstat找到那些服务器的IP,然后新建address Untrust,最后加到相应的group address组里。 5C%gk
&@"5o3g9
xmkUmB'}
建议使用方式: lJwY.ps
z^OUoV_T/
telnet 到命令行模式,然后一次性粘贴进去即可。 aDBc&o,z,
`AyTuOc(
注意最后4句有关策略的,确认序号不重复,冲突了别怪我没有告诉你!

set service "msn" protocol tcp src-port 0-65535 dst-port 1863-1863
set service "msn" + udp src-port 0-65535 dst-port 1863-1863
set service "msn" + tcp src-port 0-65535 dst-port 7001-7001
set service "msn" + udp src-port 0-65535 dst-port 7001-7001
set service "QQ" protocol tcp src-port 0-65535 dst-port 8000-8000
set service "QQ" + udp src-port 0-65535 dst-port 8000-8000
set service "QQ" + tcp src-port 0-65535 dst-port 8001-8001
set service "QQ" + udp src-port 0-65535 dst-port 8001-8001
set service "QQ" + tcp src-port 0-65535 dst-port 4000-4000
set service "QQ" + udp src-port 0-65535 dst-port 4000-4000
set service "qq2" protocol tcp src-port 0-65535 dst-port 80-80
set service "qq2" + udp src-port 0-65535 dst-port 80-80
set service "qq2" + tcp src-port 0-65535 dst-port 443-443
set service "qq2" + udp src-port 0-65535 dst-port 443-443
set address "Untrust" "msn-name1" messenger.hotmail.com
set address "Untrust" "msn-name10" 64.4.12.200 255.255.255.255
set address "Untrust" "msn-name11" 64.4.12.201 255.255.255.255
set address "Untrust" "msn-name12" 65.54.194.117 255.255.255.255
set address "Untrust" "msn-name13" 207.46.68.23 255.255.255.255
set address "Untrust" "msn-name14" 207.46.104.20 255.255.255.255
set address "Untrust" "msn-name15" 207.46.107.14 255.255.255.255
set address "Untrust" "msn-name16" 207.46.107.125 255.255.255.255
set address "Untrust" "msn-name17" 207.46.110.27 255.255.255.255
set address "Untrust" "msn-name18" 207.46.110.28 255.255.255.255
set address "Untrust" "msn-name19" 207.46.110.254 255.255.255.255
set address "Untrust" "msn-name2" webmessenger.msn.com
set address "Untrust" "msn-name20" 207.46.110.6 255.255.255.255
set address "Untrust" "msn-name21" 65.54.157.112 255.255.255.255
set address "Untrust" "msn-name22" 207.68.178.16 255.255.255.255
set address "Untrust" "msn-name23" 207.46.110.30 255.255.255.255
set address "Untrust" "msn-name24" 207.68.178.61 255.255.255.255
set address "Untrust" "msn-name25" 207.46.110.21 255.255.255.255
set address "Untrust" "msn-name26" 65.54.142.189 255.255.255.255
set address "Untrust" "msn-name27" 65.54.194.118 255.255.255.255
set address "Untrust" "msn-name28" 218.91.255.10 255.255.255.255
set address "Untrust" "msn-name29" 65.54.179.192 255.255.255.255
set address "Untrust" "msn-name3" 207.46.104.20 255.255.255.255
set address "Untrust" "msn-name4" 207.46.110.254 255.255.255.0
set address "Untrust" "msn-name5" 65.54.194.117 255.255.255.255
set address "Untrust" "msn-name6" 203.89.193.30 255.255.255.255
set address "Untrust" "msn-name7" 207.46.110.26 255.255.255.255
set address "Untrust" "msn-name8" 207.46.110.24 255.255.255.255
set address "Untrust" "msn-name9" 207.46.110.18 255.255.255.255
set address "Untrust" "qq-server" 218.5.72.126 255.255.255.255
set address "Untrust" "qq-server1" 61.141.194.203 255.255.255.255
set address "Untrust" "qq-server10" 202.104.129.251 255.255.255.255
set address "Untrust" "qq-server11" 202.104.129.252 255.255.255.255
set address "Untrust" "qq-server12" 202.104.129.253 255.255.255.255
set address "Untrust" "qq-server13" 202.104.129.254 255.255.255.255
set address "Untrust" "qq-server14" 211.157.38.38 255.255.255.255
set address "Untrust" "qq-server15" 218.17.209.23 255.255.255.255

             转自:杜松之家

网友:
set address "Untrust" "qq-server16" 218.17.209.42 255.255.255.255
set address "Untrust" "qq-server17" 218.17.217.106 255.255.255.255
set address "Untrust" "qq-server18" 218.18.95.153 255.255.255.255
set address "Untrust" "qq-server19" 218.18.95.165 255.255.255.255
set address "Untrust" "qq-server2" 61.144.238.145 255.255.255.255
set address "Untrust" "qq-server20" 219.133.40.21 255.255.255.0
set address "Untrust" "qq-server21" 219.133.40.73 255.255.255.255
set address "Untrust" "qq-server22" 219.133.40.89 255.255.255.255
set address "Untrust" "qq-server23" 219.133.40.90 255.255.255.255
set address "Untrust" "qq-server24" 219.133.40.92 255.255.255.255
set address "Untrust" "qq-server25" 219.133.40.95 255.255.255.255
set address "Untrust" "qq-server26" 219.133.40.97 255.255.255.255
set address "Untrust" "qq-server27" 219.133.40.157 255.255.255.255
set address "Untrust" "qq-server28" 219.133.40.177 255.255.255.255
set address "Untrust" "qq-server29" 219.133.40.189 255.255.255.255
set address "Untrust" "qq-server3" 61.144.238.146 255.255.255.255
set address "Untrust" "qq-server30" 219.134.128.16 255.255.255.255
set address "Untrust" "qq-server31" 219.133.49.5 255.255.255.255
set address "Untrust" "qq-server4" 61.144.238.149 255.255.255.255
set address "Untrust" "qq-server5" 61.144.238.155 255.255.255.255
set address "Untrust" "qq-server6" 61.172.249.135 255.255.255.255
set address "Untrust" "qq-server7" 65.54.229.253 255.255.255.255
set address "Untrust" "qq-server8" 202.96.170.164 255.255.255.255
set address "Untrust" "qq-server9" 202.104.129.151 255.255.255.255
set group address "Untrust" "msn-name-group"
set group address "Untrust" "msn-name-group" add "msn-name1"
set group address "Untrust" "msn-name-group" add "msn-name10"
set group address "Untrust" "msn-name-group" add "msn-name11"
set group address "Untrust" "msn-name-group" add "msn-name12"
set group address "Untrust" "msn-name-group" add "msn-name13"
set group address "Untrust" "msn-name-group" add "msn-name14"
set group address "Untrust" "msn-name-group" add "msn-name15"
set group address "Untrust" "msn-name-group" add "msn-name16"
set group address "Untrust" "msn-name-group" add "msn-name17"
set group address "Untrust" "msn-name-group" add "msn-name18"
set group address "Untrust" "msn-name-group" add "msn-name19"
set group address "Untrust" "msn-name-group" add "msn-name2"
set group address "Untrust" "msn-name-group" add "msn-name20"
set group address "Untrust" "msn-name-group" add "msn-name21"
set group address "Untrust" "msn-name-group" add "msn-name22"
set group address "Untrust" "msn-name-group" add "msn-name23"
set group address "Untrust" "msn-name-group" add "msn-name24"
set group address "Untrust" "msn-name-group" add "msn-name25"
set group address "Untrust" "msn-name-group" add "msn-name26"
set group address "Untrust" "msn-name-group" add "msn-name27"
set group address "Untrust" "msn-name-group" add "msn-name28"
set group address "Untrust" "msn-name-group" add "msn-name29"
set group address "Untrust" "msn-name-group" add "msn-name3"
set group address "Untrust" "msn-name-group" add "msn-name4"
set group address "Untrust" "msn-name-group" add "msn-name5"
set group address "Untrust" "msn-name-group" add "msn-name6"
set group address "Untrust" "msn-name-group" add "msn-name7"
set group address "Untrust" "msn-name-group" add "msn-name8"
set group address "Untrust" "msn-name-group" add "msn-name9"
set group address "Untrust" "QQ-server-name"
set group address "Untrust" "QQ-server-name" add "qq-server"
set group address "Untrust" "QQ-server-name" add "qq-server1"
set group address "Untrust" "QQ-server-name" add "qq-server10"
set group address "Untrust" "QQ-server-name" add "qq-server11"
set group address "Untrust" "QQ-server-name" add "qq-server12"
set group address "Untrust" "QQ-server-name" add "qq-server13"
set group address "Untrust" "QQ-server-name" add "qq-server14"
set group address "Untrust" "QQ-server-name" add "qq-server15"
set group address "Untrust" "QQ-server-name" add "qq-server16"
set group address "Untrust" "QQ-server-name" add "qq-server17"
set group address "Untrust" "QQ-server-name" add "qq-server18"
set group address "Untrust" "QQ-server-name" add "qq-server19"
set group address "Untrust" "QQ-server-name" add "qq-server2"
set group address "Untrust" "QQ-server-name" add "qq-server20"
set group address "Untrust" "QQ-server-name" add "qq-server21"
set group address "Untrust" "QQ-server-name" add "qq-server22"
set group address "Untrust" "QQ-server-name" add "qq-server23"
set group address "Untrust" "QQ-server-name" add "qq-server24"
set group address "Untrust" "QQ-server-name" add "qq-server25"
set group address "Untrust" "QQ-server-name" add "qq-server26"
set group address "Untrust" "QQ-server-name" add "qq-server27"
set group address "Untrust" "QQ-server-name" add "qq-server28"
set group address "Untrust" "QQ-server-name" add "qq-server29"
set group address "Untrust" "QQ-server-name" add "qq-server3"
set group address "Untrust" "QQ-server-name" add "qq-server30"
set group address "Untrust" "QQ-server-name" add "qq-server31"
set group address "Untrust" "QQ-server-name" add "qq-server4"
set group address "Untrust" "QQ-server-name" add "qq-server5"
set group address "Untrust" "QQ-server-name" add "qq-server6"
set group address "Untrust" "QQ-server-name" add "qq-server7"
set group address "Untrust" "QQ-server-name" add "qq-server8"
set group address "Untrust" "QQ-server-name" add "qq-server9"
set policy id 32 name "msn" from "Trust" to "Untrust"  "Any" "Any" "msn" deny
set policy id 12 name "msn" from "Trust" to "Untrust"  "Any" "msn-name-group" "ANY" deny
set policy id 19 name "QQ" from "Trust" to "Untrust"  "Any" "Any" "QQ" deny
set policy id 33 name "QQ-server" from "Trust" to "Untrust"  "Any" "QQ-server-name" "ANY" deny
                 转自:杜松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