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急!急!s3c2410s触摸屏驱动的测试程序

楼主:
我用的是up-netarm2410-s的板子。学了触摸屏驱动后就写了一个简单的测试程序,怎么总是读不出数据,触摸屏一点反应都没有。请大侠指点指点!小弟在此万分感谢!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typedef struct s3c2410_ts_event {
        unsigned short pressure;
        unsigned short x;
        unsigned short y;
        unsigned short pad;
} TS_EVENT;
main()
{

    int fileno,len;
    TS_EVENT ev;
    memset(&ev, 0, sizeof(struct s3c2410_ts_event));

    fileno = open("/dev/touchscreen",O_RDONLY);
        if (fileno == -1) {
                printf("open device error!\n");
        return 0;
    }

        for(;;)
        {
                len=read(fileno, &ev, sizeof(struct s3c2410_ts_event))
                if(len==sizeof(struct s3c2410_ts_event)) {
                        printf("x= %d, y= %d, flag=%d\n", ev.x, ev.y, ev.pressure);
                }

        }
        close(fileno);

        return 0;

}

网友:
一定要用应用程序去测试么,能不能通过内核打印来看看?
另外,触摸屏是不是属于tty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