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LED七段码动态显示的原理

楼主:
大家好,我在学习LED七段码动态显示的时候电路图有些看不懂,希望得到大家的帮助

就是下面这张电路图,右边的静态显示电路还能看的懂,电路从5V电源六出来后那个管子要亮只要对应端口为底

电平就可以了,就有电流流过从而管子发亮,可是左边的动态显示就有些看不懂了,首先它是共阴还是共阳就没有搞清楚,每个管子好像阴极连在一起阳极也连在一起,还有上面5V电源出来的电流怎么流?7406输出段码又要5V电源干什么,7406和5V电源究竟是起什么作用?请高手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
左边的动态显示就有些看不懂了,首先--它是共阳

网友:
所谓动态显示就是每次只有一个数码管处于显示状态,另外几个数码管是消隐状态,所以用75452来控制数码管的阳极,确保每次加载的显示数据能够在指定的数码管上显示。7406的作用似乎是作为驱动增强来用的,那8个上拉电阻应该可以取消

网友:
共阳极的,动态显示是根据人眼的接受频率,动态刷新各个数码管的状态,让人眼觉得LED灯是稳定显示的。其实在同一个时间数据端口只输出一个LED等的控制数据,用动态显示可以达到多个LED显示的效果。而人眼并没有感觉是逐个扫描的。

网友:
同意楼上的分析

网友:
分时显示,据人视觉差异,造成全亮的假像.

网友:
事实上,3楼的答案是错的,左边那个采用动态显示的电路图的接法应该是共阴极

网友:
顺便提醒大家一下,我问的是电路原理(电流的控制和流向),不是显示原理

网友:
用这种图在实际应用有点过时了,用北京比特的HD7279 LED及键盘控制芯片最好...

网友:
595驱动最好了,便宜,少占CPU时间

网友:
7406控制那个字显示/消隐

用外加5V电阻抬高电流,同时7406输出管脚低电平时芯片功耗低

不过电路图好象是高电平驱动,降低功耗一般用"低电平驱动"..........

网友:
7406输出端接的电阻和+5V电压应该是稳压用的
防止7406输出电压过高而烧坏数码管,就是7406输出电压高于+5V时,所加的+5V电压端起到分流作用
同时防止7406输出电压过低而无法驱动数码管
但那电阻阻值大小要合适,太小了会把7406输出的0电位也能驱动成1电位
太大了,则等于+5V没加一样,驱动能力不明显

75452输出端就是共阳/阴极,就是传说中的使能端,片选用

网友:
7406是OC门驱动电路,因此当一般性使用是必须加上拉电阻以提供高电平信号,但在此应用中,7406仅仅是用于增大驱动能力,其下拉驱动能力很强,可以吸收8个发光二极管阴极的电流,因此上拉电阻可以不要。

网友:
用ZLG7289驱动芯片吧,很好用,简单,可以驱动LED和键盘。

网友:
其中abcdefgh是用来显示数码管数据,共阴公阳在这里的区别只是在数字的编码上有区别,和动态扫描无关,
你上面说了除了八位数据口,还有另外一排是用来控制片选的,就是对应片选一位为高电平的时候就选中哪一
个数码管亮,动态扫描就是利用人眼的视觉残留来实现的,让人感觉所有数码管是同时亮的,这就是通过延时
程序来让每个数码管逐个显示,只不过延时到很短的时候人眼就会感觉不出来,这就实现的数码管的动态扫描,
我这有公阴和公阳的0~9的数码管编码,你拿去参考一下:
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0x88,0x83,0xC6,0xA1,0x86,0x8E
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

网友:
看不到图 不过   数码管就是用片选信号选中他就亮啊~~~~
给他的数据端口送数据 他就显示不同的码   不难吧
共阴共阳的码表见下~~~~~~
~~~~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0x88,0x83,0xC6,0xA1,0x86,0x8E
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