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成形滤波采用平方根升余弦的话,接受端的匹配滤波器 ...

楼主(2008-04-07):
如果成形滤波采用平方根升余弦的话,接受端的匹配滤波器 怎么实现?
如题,用什么函数可以实现呢 各位大侠 (matlab)
滤波器
matlab
平方根

网友A:
是想接分,也想学习
要学习,就需要可用分
要可用分,就得支持、解答
我想学习,所以希望有更多的大侠解答和关注各个问题
所以我只好大力顶帖!
希望每一帖都在头条^_^
所以,我顶完这帖顶那帖!

网友B(2008-10-20):
同样用平方根升余弦滤波器这样2边就达到了匹配。
可以查书看看,书上有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