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类型

楼主:
#include
#include
void main()
{
unsigned int code a=100;

printf("%d",a);
while(1){}
}
我用这个程序把a定义为常量  存贮在代码段
为什么我用keil 来观察代码区时 没看到哪个单元里有64(100的十六进制) 这个数据

还是我对这个类型理解不对

网友:
你用使用一个 _at_ 关键字指定一个存储单元看看。把int改成char方便观察,因为int占两个字节。

网友:
用WAVE   有个WATCH窗口  能看到a的变化

网友A:
unsigned int b;
b=&a;
这样可以看a存放的地址

网友:
引用 网友A:
unsigned int b;
b=&a;
这样可以看a存放的地址

我试了  在串口输入看到了a的地址  但是在代码区看时还是 没看到

网友:
成功了  谢谢各位~~

网友:
引用 网友A:
unsigned int b;
b=&a;
这样可以看a存放的地址

这样可以吗?!&a得出的是一个地址,也可以说是指针常量,而接收他的b是一个无符整形。这样可以吗?除非强值类型装换。
我怎么看不到?好奇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