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 内核 C/C++ 代码在什么目录? 我的wince跑不起来(可能是运行中 出错了)?

楼主:
wince 内核 C/C++ 代码在什么目录?  我的wince跑不起来(可能是运行中 出错了)?

我想在内核代码上加输出信息,看看运行到了哪一步了.  怎么加?

网友:
为什么跑不起来,LZ修改了什么?

网友:
huabin,你最好把你的情况描述的清楚一点。你是wince6.0,什么芯片,你都做了什么工作,你原来的bsp是什么
------------------------
QQzero

网友:
把串口信息发上来,就知道死在哪里了,这个东西基本上是自己的程序问题,和内核没有关系。
微软下的代码最好不要随便动。

网友:
我们太难猜了

网友:
掌微的A3 CPU, wince5.0, LCD能显示Logo图片.

umping to image at virtual address 0x8CB51000h
+ToPhysicalAddr:0x8CB51000
-ToPhysicalAddr:0xC0B51000

::: Physical Launch Address: 0xC0B51000h

部分出错信息如下:

Microsoft Windows CE Ethernet Bootloader Common Library Version 1.1 Built Dec 10 2008 14:53:49
Centrality Windows CE Atlas Bootloader Version 3.2 Built Dec 10 2008 14:53:51
dwCacheInfo = 0x1D152152,clock=12000000
power on sdmlcSDMLC: Init Successfully!SD: transpeed=0x32SDMLC: bl_len = 1024 BytesSDMLC: 512 Bytes/SectorSDMLC: 1 Sectors/BlockSDMLC: 512 Bytes/BlockSDMLC: 4013056 Total SectorsSDMLC: 4013056 Total BlocksSDMLC: 2054684672 Total BytesSDMLC: Write-Protected: 0PWR_DELAY_CTRL0=0X103280E,PWR_DELAY_CTRL1=0X200F0F0FCPU:DSP:SYS:IO = 372:248:124:62 MHzTOC {
dwSignature: 0x434F544E
BootCfg {
  ConfigFlags: 0x6820
  BootDelay: 0xF
  ImageIndex: 1
  IP: 192.168.1.100
  MAC Address: 00:00:00:00:00:00
  Port: 0.0.0.0
  SubnetMask: 255.255.255.0
}
chainInfo.dwLoadAddress: 0x8C64C000
chainInfo.dwFlashAddress: 0x0001D8CC
chainInfo.dwLength: 0x00000020
nandxipInfo.dwCodePages: 0
nandxipInfo.dwCopies: 0
nandxipInfo.dwBlockNo: 0x00000000
nandxipInfo.dwCodePages: 0
nandxipInfo.dwCopies: 0
}
Image block starts at physical block 0 virtual block 0
WARNING: OEMPlatformInit failed to initialize Ethernet controller.
SDMMC_Init: NO CARD FOUND!Press [ENTER] to download image now, or [SPACE] to enter boot monitor.

Initiating image download in 15 seconds. 15 seconds. GPIO registering num 0, sysintr 19, irq 54
GPIO registered num 0, sysintr 19, irq 54
GPIO registering num 4, sysintr 26, irq 52
GPIO registered num 4, sysintr 26, irq 52
GPIO registering num 21, sysintr 28, irq 59
GPIO registered num 21, sysintr 28, irq 59
Windows CE Kernel for ARM (Thumb Enabled) Built on Jun 24 2004 at 18:21:58
ProcessorType=0926  Revision=4
sp_abt=ffff5000 sp_irq=ffff2800 sp_undef=ffffc800 OEMAddressTable = 8cb5106c
  LCD Driver  BspLcdPowerUpPanel .......
  LCD Driver  Init_SHARP35 .......
  LCD Driver  SPI_Send_Data .......
  LCD Driver  SPI_Send_Data .......
  LCD Driver  SPI_Send_Data .......
  LCD Driver  SPI_Send_Data .......
  LCD Driver  SPI_Send_Data .......
  LCD Driver  SPI_Send_Data .......
  LCD Driver  SPI_Send_Data .......
  LCD Driver  SPI_Send_Data .......
  LCD Driver  SPI_Send_Data .......
  LCD Driver  SPI_Send_Data .......
  LCD Driver  SPI_Send_Data .......
  LCD Driver  SPI_Send_Data .......
  LCD Driver  SPI_Send_Data .......
  LCD Driver  SPI_Send_Data .......
  LCD Driver  SPI_Send_Data .......
  LCD Driver  SPI_Send_Data .......
  LCD Driver  SPI_Send_Data .......
  LCD Driver  SPI_Send_Data .......
  LCD Driver  SPI_Send_Data .......
  LCD Driver  SPI_Send_Data .......
Atlas_LCDX: poweron lcd!
Error Reporting Memory Reserved, dump size = 00020000
Booting Windows CE version 5.00 for (ARM)
&pTOC = 8cb59ddc, pTOC = 8cc31b74, pTOC->ulRamFree = 8d19f000, MemForPT = 00000000

Old or invalid version stamp in kernel structures - starting clean!
Configuring: Primary pages: 11837, Secondary pages: 0, Filesystem pages = 1479

Booting kernel with clean memory configuration:
Memory Sections:
[0] : start: 8d1a0000, extension: 00003000, length: 02e3d000
Sp=ffffc7cc
ARMInit done.
Windows CE KernelInit
Updated eptr->e32_vsize to = 000e4000
Scheduling the first thread.
0x8ffdf024: KernelInit2: pCurThread=8ffdf024 hCurThread=0ffdf266 hCurProc=0ffdf002, KernelInit = 8cb9d674
0x8ffdf024: Detecting VFP...0x8ffdf024:  VFP Not Found!
0x8ffdf024: first = 01f80000, last = 02000000, SharedDllBase = 03ca0000
0x8ffdf024: <<< SET THE WATCHDOG FOR INIT! >>>
0x8ffdf024: FMDReadFlashID timeout!
0x8ffdf024: UUID ERR!
0x8ffc6000: CertMod.dll not found, using old OEM Trust Model
0x8ffc6000: FileSystem Starting - starting with clean file system
0x8ffc6000: FS: initializing ROM/RAM file system
0x8ffc6000: SC_CreateAPIHandle: pvData == NULL
0x8ffc6000: FS: Registering file system ROM, index 2, flags 0x00000031
0x8ffc6000: FS: Mount complete (ROM, index 2, flags 0x00000031)
0x8ffc6000: OEMIoControl: Unsupported Code 0x101008c - device 0x0101 func 35
0x8ffc6000: FSVOL: Opening existing volume==========================================================================================0x8ffcb400: FS: Registering file system BINFS, index 6, flags 0x00000051
0x8ffcb400: BINFS: RegisterVolume - Mounted volume '\BINFS'
0x8ffcb400: FS: Mount complete (BINFS, index 6, flags 0x00000051)
0x8ffcb400: FS: External ROM filesystem BINFS mounted triggering boot event
0x8ffcb400: Partition Part02  NumSectors=3885843
0x8ffcb400: MSPART!PD_OpenPartition: dwStoreId=000C4890, PartName=Part02
0x8ffc6000: FILESYS: Starting device and waiting for boot file system.
0x8ffcb400: +DSK_IOControl (465920)
0x8ffcb400: FSD_MountDisk: mounting volumes for hDsk=000D4AC0
0x8ffcb400: +DSK_IOControl (464896)
0x8ffcb400: +DSK_IOControl (465920)
0x8ffcb400: +DSK_IOControl (2)
0x8ffcb400: FATFS!OpenVolume: access time updates disabled
0x8ffcb400: FATFS!OpenVolume: event logging enabled
0x8ffcb400: FATFS!OpenVolume: automatic scanning disabled
0x8ffcb400: FATFS!OpenVolume: write verify disabled
0x8ffcb400: FATFS!OpenVolume: extra FAT on format disabled
0x8ffcb400: FATFS!OpenVolume: force write through enabled
0x8ffcb400: FATFS!OpenVolume: Codepage = 1
0x8ffcb400: FATFS!OpenVolume: Number of path cache entries = 50
0x8ffcb400: CreateCache: Successful.  Cache Size: 256 KB, Start: 3827, End: 7621.
0x8ffcb400: CreateCache: Successful.  Cache Size: 512 KB, Start: 7622, End: 3885842.
0x8ffcb400: +DSK_IOControl (2)
0x8ffcb400: +DSK_IOControl (2)

0x8ffcb400: FATFS!InitVolume: FAT version: 32
0x8ffcb400: FATFS!InitVolume: Cluster Size (Sectors): 8
0x8ffcb400: FATFS!InitVolume: TFAT enabled: TRUE
0x8ffcb400: +DSK_IOControl (2)
0x8ffcb400: +DSK_IOControl (2)
0x8ffcb400: FS: Registering file system ResidentFlash, index 7, flags 0x00000000
0x8ffcb400: FS: Mount complete (ResidentFlash, index 7, flags 0x00000000)
0x8ffcb400: Partition Part03  NumSectors=6144
0x8ffcb400: MSPART!PD_OpenPartition: dwStoreId=000C4890, PartName=Part03
0x8ffcb400: +DSK_IOControl (465920)
0x8ffcb400: FSD_MountDisk: mounting volumes for hDsk=000D7DA0
0x8ffcb400: +DSK_IOControl (464896)
0x8ffcb400: +DSK_IOControl (465920)
0x8ffcb400: +DSK_IOControl (2)
0x8ffcb400: FATFS!OpenVolume: access time updates disabled
0x8f919980: ( 256,   48) => ( 256,   48)
0x8f919980: Maximum error (square of Euclidean distance in screen units) = 1
0x8f919980: Oom Low             Pages: 0020  Bytes: 00020000
0x8f919980: Oom Critical        Pages: 0014  Bytes: 00014000
0x8f919980: Oom Low Block       Pages: 0004  Bytes: 00004000
0x8f70c6bc: Grow Gdi handle table from 64 to 128
0x8f919980: Oom Critical Block  Pages: 0002  Bytes: 00002000
0x8f919980: Oom App Wait  8000 (dec ms)
0x8f919980: Oom AutoOom 0
0x8f919980: UpdateIdleTimeoutFromRegistry
0x8f919980: +DSK_IOControl (2)
0x8f919980: +DSK_IOControl (2)
0x8f919980: +DSK_IOControl (2)
0x8f919980: +DSK_IOControl (2)
0x8f919980: +DSK_IOControl (2)
0x8f919980: +DSK_IOControl (2)

0x8f6f1794: +DSK_IOControl (466004)
0x8f6f1794: -DSK_IOControl (default)
0x8f6f1794: +DSK_IOControl (465996)
0x8f6f1794: +DSK_IOControl (465996)
0x8fdd0000: !OHCI - CHW::UpdateFrameCounter missed frame count; isoch packets may have been dropped.
0x8fdd0000: !OHCI - CHW::UpdateFrameCounter missed frame count; isoch packets may have been dropped.
0x8fdd0000: !OHCI - CHW::UpdateFrameCounter missed frame count; isoch packets may have been dropped.
0x8fdd0000: !OHCI - CHW::UpdateFrameCounter missed frame count; isoch packets may have been dropped.
0x8fdd0000: !OHCI - CHW::UpdateFrameCounter missed frame count; isoch packets may have been dropped.

网友:
大哥。。你那里已经跑完了烧录程序了。。。
你要接上串口来看打印信息阿。。。。。我跟你说过了的哎。
波特率38400。哎

网友:
要看内核的Debug消息可以编译private目录下面的代码,然后链接到Image中查看

网友:
debug下好多信息啊。貌似在Bootloader结束就有错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