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基于vc2005配置开发wince程序的平台?

楼主(2008-07-10):
如何基于vc2005配置开发wince程序的平台?
各位大侠:我现在需要调试一个Wince的project,这个project是基于vc2005开发的,但是在我的机器上无法导入这个project。我之前没有过开发wince程序的经验。所以在这里向各位大侠请教,是不是要首先安装什么软件,配置好我的主机开发环境,我才能基于vc2005导入ce的project,然后开始调试?有没有什么书籍资料可以推荐下?谢谢!我还是新人,实在无法给大家可观的分数。。。抱歉。
project
wince
安装
程序
开发
WindowCE

网友A:
既然是基于vc2005的project,怎么又不能被vc2005导入呢?有些沒明白,另外是vc2005,還是vs2005?

网友B:
是VS2005,现在问题已经搞清楚了。是没有安装响应的SDK包。因为我做的工作是bug的fix。在另外的机器上,安装了由pb导出的SDK包,而我的机器上没安装。把project直接拷贝到我的机器上打开,就无法加载了。

网友C:
我也遇到类似的问题 用vb2005做了程序 调试都ok了 然后在vs2005提供的wince方针环境去做 会出现一些问题 我这个问题好像是因为framework影响 wince的版本是精简版 pc上支持的 在wince环境里却不支持 也在苦恼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