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数据线连接手机并控制STK卡菜单,这个能否实现?请高手指点

楼主:
就是用手机数据线连接计算机后,直接用AT命令(或其他方式)控制SIM卡(STK)的菜单
执行SIM卡(STK)菜单的功能,是否能实现,如果能请说出详细的步骤。或者其他的实现方法
主要就是能在计算机上操作SIM卡(STK)菜单执行移动的增值服务功能。
如果不用手机,那么要用什么设备,怎样搭建这个开发环境?

网友:
虽然没有用过,但是估计绝大部分带数据线的手机都无法“直接”实现这样的功能。

AT命令是要发送给GSM相关部分的BB才有用的。而一般BB的物理串口是不会开放出来的。所以,想“直接”操作是不可行的。

变通的方法是:PC上的软件通过数据线发送需要的命令过去,在手机上也跑一个软件,接受PC来的数据,通过手机系统提供的API函数发送相应的AT命令。

网友:
AT命令控制STK菜单,一般无法直接实现吧。

一些增强型的模块(执行STK的AT命令),能实现。

网友:
To shuiyan
   能不能说具体一点,能否介绍几本相关书籍,要实现我说的这个功能需要那些书籍,比如GSM11.11,GSM11.14上有相关实现办法吗?

To my530
  '一些增强型的模块(执行STK的AT命令),能实现。'
  那些增强型的模块,在那买,一般的短信吗能实现我说的这个功能吗?

  十分感谢两位,我对这方面一片空白,希望两位象指点菜鸟一样,指点我。呵呵

网友:
To my530
  '一些增强型的模块(执行STK的AT命令),能实现。'
  那些增强型的模块,在那买,一般的短信猫能实现我说的这个功能吗?

  十分感谢两位,我一直做其他方面的项目,对这方面一片空白,也就是最近突然有朋友找我实现上面所说的功能,我才在BaiDu,Google上泡了
两天,现在还没有头绪。
希望两位象指点菜鸟一样,指点我。呵呵

网友:
这不是什么书籍的问题,而是手机开放接口的问题。GSM的BB串口不开放给你,你怎么都无法对其操纵的。

不管模块能不能支持,而是你是想对模块操作?还是想对手机操作?

网友:
只要能在计算机上实现我说的功能,不管是对对模块操作,还是对手机都行。

网友:
我今天买了一个SIM卡的读卡器,还写了一个简单的串口连接程序,这样是否能发送某命令,读出STK菜单?

网友:
引用 网友A:
To my530
  '一些增强型的模块(执行STK的AT命令),能实现。'
  那些增强型的模块,在那买,一般的短信猫能实现我说的这个功能吗?

  十分感谢两位,我一直做其他方面的项目,对这方面一片空白,也就是最近突然有朋友找我实现上面所说的功能,我才在BaiDu,Google上泡了
两天,现在还没有头绪。
希望两位象指点菜鸟一样,指点我。呵呵

要能支持AT COMMANDS FOR SIM APPLICATION TOOLKIT的模块。

如:
Set Up Call
AT指令为:+STUD: 10,,,[,,]

Display Text
AT指令为:++STGC: 21,,,,[,,[,]]

我这边有个针对STK的AT指令的文件(不知道怎么传上去),好像eeworld上也有AT COMMANDS FOR SIM APPLICATION TOOLKIT的文档下载,你找一下。

网友:
To my530
谢谢 我先找一下。

网友:
To my530
  干脆你发一份给我吧,woaimeme@yahoo.com.cn 谢谢

网友:
既然无所谓手机还是模块,那太easy了。

随便哪个模块,供电正常,串口引出,通过RS232转换到PC机串口,然后就可以写串口程序向其发送AT命令了。

其实,我一般是直接用串口调试工具比如SecurtCRT,手动敲AT命令的,因为只是测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To my530
  干脆你发一份给我吧,woaimeme@yahoo.com.cn 谢谢

AT COMMANDS FOR SIM APPLICATION TOOLKIT的WORD文档,已发送,请查收。

网友:
这个帖子完了,开新帖子两位在继续帮帮我,
新帖子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