驱动开发初学者求助

楼主:
我是个初学者,但适合初学者驱动编程的书比较少。

关于变量的声明,如果一个变量是局部的,是不是只能声明在函数内的最开始,而不能像C一样,可以随处声明,只要在定义之前声明即可。

像这样驱动例程。
DriverEntry()
   ............
      for (int i=0; i<8; i++)
          .......
  .............

代码是编译不过去,老提示for (int i=0; i<8; i++)出错
于是改成这样
DriverEntry()
     .......
      int i;
      for (i=0; i<8; i++)
        {
          .......
......

还是不行,提示int i出错
最后改成这样
DriverEntry()
{
     int i;  //放到了函数最开始处
    .......

      for (i=0; i<8; i++)
          .......
......

把int i放到函数最开始处就可以了。

看了些书,我没有看到关于变量定义位置的说明,是不是局部变量定义都必须放在函数最开始处?

顺便大家推荐下适合新手驱动开发的书籍。

谢了。

网友:
C++才可以随处声明
你用的是C

网友:
驱动开发一般只支持C,不支持C++
LZ用的是C++语法,自然会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