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xa270中添加adc驱动的问题

楼主(2008-06-30):
关于pxa270中添加adc驱动的问题
本人要利用pxa270做仪器,需使用ADC转换模拟数据,请问各位有什么思路?有没有相关的驱动和硬件电路?
另外,本人看pxa270中有touchscreen ADC,不知可不可以复用,就是说利用它而不必外加AD硬件,如何搞?
谢谢大家!
硬件
数据
如何

网友A:
pxa270没有TP ADC的,这个不是三星的CPU。
外加任何一种ADC都可以,接口无非是IIC, SPI两种最常见,这两种接口pxa270都支持。
在px270中完善IIC, SPI驱动。如果之前已经有设备用了这个驱动,那恭喜,驱动都不用改了,只要在应用里面用流文件方式打开新的句柄,来读AD值就行。
也可以在驱动里面增加一个AD对应的组件,驱动仍然是直接调用IIC接口,读取AD采样值,然后传递给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