悄悄地问一个关于GPIO的问题。

楼主(2008-07-10):
悄悄地问一个关于GPIO的问题。
如下 代码:
// *** set GPB6 Key lock ****************
sCPUIOP->GPBCON &= ~(3<<12); // set as input
sCPUIOP->GPBUDP &= ~(3<<12); // Pull up enable
为什么GPIO作为输入时,拉高要能用呀?GPIO作为输入,输出或者输出数据等功能的原理是怎样的呀?
lock

网友A:
为什么输入时,拉高不能用呢?
Pull-up只是使能一个上拉电阻,跟GPIO口输入或者输出没关系的。
至于所谓的输入输出,其实就是看成MOS管组成的驱动电路而已。

网友B:
不知道你用的是那种CPU,我想大概的原因是输入是高阻抗状态,打开上拉至少有两个好处我是知道的,一是可以连接开漏的输入端口。二是防止管脚悬空产生静电吧。

网友C:
用的是2410吧,应该起到稳压的作用感觉,要看IO外接的是什么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