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怎么把flash里面的数据存储到u盘里

楼主:
给个思路哦,谢谢,我用的2410,arm9

网友:
如果是wince
很简单,使用EVC等开发环境,打开文件复制即可,就是几行代码。
你是linux的吗?

网友:
我是linux哦,工具ADS
我估计是用dma,hw触发 usb
就是没做过想是这样

网友:
ADS ?

弄u盘不知道哦,flash是比较简单的。

网友:
linux也是标准的操作系统,你不应该产生这个问题的。

是否用DMA不是你决定的,而是驱动决定的。

你只要用linux的标准文件系统接口打开flash的文件,拷贝到u盘就行了。有什么问题吗?

网友:
Linux肯定提供了现成的文件系统操作的函数啊,直接调用不行吗?
莫非你是想直接操控FLASH?

网友:
我想把arm的bank6 0x31000000开始的8m数据(for循环一次赋值)通过dma送到u盘里

网友:
在上层你是看不到"bank6"或者"0x31000000"这些参数的,你只应该看到flash空间的大小及对应的虚拟地址。
传送的方式也不是你可选择的,你能调用的只是系统给出的标准flash操作接口,更准确的说,应该是flash对应的“块设备”(block device)的接口。

你所说的“想”做的事,其实是驱动中做的。你先确认一下,是不是真的想在“驱动”里,将flash的东西拷贝到“U盘”里?

网友:
先说清楚是拷贝什么样的数据,在什么样的环境下,如在应用层的还是驱动层的?数据是操作系统管理的数据还是文件系统管理不到的数据?

网友:
是啊
咋做啊

网友:
如果你是做驱动的,应该说的详细点,说明你的体系架构,了解你的flash的驱动代码和u盘的驱动代码的实现,然后去实现传送。
如果你是做应用的,你是没有能力操作具体地址的,你只能要求你的驱动工程师为你提供需要的接口,你只要调用就可以,现在的问题是,我搞不清楚你到底是做驱动的还是应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