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c6xxx系列) HPI 口通信问题

楼主:
采用ARM2410和DSP6713系列通过HPI口进行数据传输,出现问题:DSP的HPI口为16位的通过D4、D3口来选择DSP的HOOT ROOM 模式(32位(11),16位(10),8位(01)和HOST BOOT(00)),当ARM和DSP采用JTAG下载到SDRAM里面连调时,HPI采用的是32位的引导方式没有问题,当ARM和DSP下载到FLASH里面时HPI用32位引导时出问题(从FLASH中读出数据高16位全为F,低16位的数据是正确的),如果采用16位引导方式,HPI口通信没有问题。     是否引导采用16位方式对应1片16位FLASH,如果采用32位引导方式对应2片16位的Flash?

网友:
16位还是32位,就看flash中用了几根数据线了。可以单片用16位,然后2片组成32位,就是一片用了D0-D15,另一片用D16-D31。这是很常见的组成方式。